[电动] 威克士手电钻夹头坏了

楼主(2019-12-08):
  刚开始以为是自锁问题,没想到夹头怎么快就坏。
给我拆了七七八八

这里就是自锁,没有问题,有油也正常

这夹头不好拆,里面挡有东西不知道是不是钻头

网友:
什么型号的???

天猫店售所有配件

网友:
那来我帮你拆

网友:
夹头里面螺丝顺时针拧

网友A:
这个螺丝用十字的很坑爹,一般夹头出问题就是夹不紧,如果是双头批头,尾巴会和这个打滑,时间久了,这个螺丝也被批头钻的没有十字了,然后想换夹头就拆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螺丝用十字的很坑爹,一般夹头出问题就是夹不紧,如果是双头批头,尾巴会和这个打滑,时间久了,这个螺 ...

对啊我也见过有的磨园了

网友:
我的东成夹头也挂了,钻铝板时没锁紧钻头用力太大(无主轴锁实在不太好锁紧),只听卡卡几声,夹头里的三爪,其中一个爪凹进去了,拆下来一看,里面锁紧爪子的大铁环段丝了,

网友:
夹头坏了不用这么拆,拆夹头还需要再装起来,然后利用主轴自锁,来拆卸主轴上的反牙螺丝。拆开主轴箱拆夹头需要主轴卡在台钳上,容易坏主轴,还是建议装好齿轮箱,复原钻之后从夹头开始拆。反牙螺丝取不出来,可以破坏性拆出,用m4钻头直接螺丝尾部钻进去,大概半厘米,反丝就会出来。只是需要购买一个新的反牙螺丝。

网友:
使用双头螺丝批我见过的基本都是把这个螺丝弄掉了,并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磨圆的一般都是用另外一把电钻拆卸反牙螺丝拆不下来,电钻批头给磨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