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ONY镍氢电池充电器BCG-34HRMD拆解

楼主(2019-12-08):
昨天有空去地摊淘了一个索尼镍氢充电器,结果拿回来一放电池就闪呀闪,不知道这玩意是不是只能充索尼自家的电池,论坛里有没同样用这个充电器的望解答一下。
今天闲来无事把它拆了,大家一起观赏。

网友:
不懂这个,如果电池内阻没问题的话,可能正常充电就是闪啊闪

网友:
同款的路过,闪表示电池挂了。

网友:
有的电池不好会拒充

网友:
谁家充电器也不能只充自家电池。屏幕满格闪烁估计是电池被拒充了

网友A:
满格闪就是拒充

我也有这个充电器,用了十多年了

网友B:
先放电再冲看看,好像有个放电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放电再冲看看,好像有个放电键

试了几种电池,都是刚放进充几下,然后就是满电图标闪呀闪,按上面按钮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格闪就是拒充

我也有这个充电器,用了十多年了

请问拒充一般是啥情况?

网友:
电池内阻太大

网友:
看你图片上的电池都很旧了,估计内阻大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多少钱收的?5块以下就算了。

网友:
充电器不错,电池估计不行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真的是电池不行了,这些电池买来有很多年了,不过放到另个充电器上还能用。

网友:
内阻大拒充,三星充电器会闪灯

网友:
用料不错,只是大内阻镍氢拒充,最好曲线测试仪,测量下一些便宜的镍氢电池,有些容量虚标。

网友:
拒充就是电池不行咯

网友:
这种高级充电器对电池要求高,所以说傻充有傻充的好。

网友:
不得不说,SONY 大法好。。可是 可是就是买不起。。

看着真是漂亮的,,各类保护措施完善。

网友(2020-03-04):
我有一个和你的这个外观一模一样的,但是不是sony,是国产货,不知道是谁仿制谁了。我这个国产的,用到现在差不多15年了!一直正常工作。提醒楼主,电源部分工作时发热较大,我是手电钻钻了很多很多小孔散热,用了15年心得:这些旧电池的确容易被拒充,拒充就是满格闪烁。充电状态是一格一格的闪烁,然后第二格闪烁,然后第三格闪烁,最后都不闪,就满了。

这个充电器速度中等,还行。电流不小,而且是四个位置独立充!随便放1-4个5#/7#电池。

国产电池的确不如日本电池啊!好的国产用个三五年,就内阻不行了,被拒充。同样15年的三洋“爱老婆”镍氢电池,到现在依然正常服役,而且放进来这个充电器充电,一样正常充放电,不存在内阻增大被拒充现象。而且三洋爱老婆电池标称的自放电小,一年还是两年还有能有电80~90%,看来也不是吹的,放着不用很久,偶尔拿起来用,里头依然有电。国产的放个把星期,一个月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