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宝锋“BF-UV5R Plus对讲机 UV-5R 四代 黑骑士,求鉴定这是什么垃圾

楼主(2019-12-08):
外观就是这个鬼样子

还买的加厚电池

标签和参数

键盘

主板正反面,电池的触点是插针式和主板连接的

一些主要IC的型号特写

2017年强哥家的平台店家购入,第一台198块,第二台188块,当时买的时候没有实际环境测试所以没有发现问题,2018年年底去了趟东北的一个小镇,借机会测试了一下,近距离(基本也就跟前,隔着一堵墙)使用没问题,本着折腾的心态,总要测试这货到底咋样吧,当时客户拿着一台在小镇上的餐馆里等我吃饭,我从距离小镇大概五公里的距离处一路上呼叫一直没反应,直到距离客户所在的餐馆不到一百米(没错,就是一百米,就隔着一面玻璃)对讲机才传来客户那边的回话。。。。300多买了一对玩具(估计连玩具都不如。。。。。)
所以今天发个拆机贴,求各位鉴定这是什么性质的垃圾

也是两个月前买了小米的对讲机2

能够在相同的频道和环境上做对比测试才真正确定我之前买的那俩货就是辣鸡,我实际上手的小米对讲机是1S和2,实测在相对开阔的地带,1S的呼叫能被7公里外(这之间是一些工厂)的对讲机2较为清晰的接收到,同样2的信号也能被1S接收到,只是有点干扰。对于小米对讲机来说吧,虽然做的感觉像是面子货(外壳真心不耐摔,单纯背包高度掉柏油路面直接磕出痕迹,那痕迹在小米他们的这种相比传统对讲机厂家一水儿的硬汉风来说确实太书生气,伤痕确实不好看,刚摔了把我给心疼的哟)后来身边有爱骑行的朋友都说不建议买小米,说不耐摔,防水啥的不行(反正我又不骑行啥的,单纯从通讯工具来说只要距离达标我就觉得值了)虽然我不是米粉,但是也买了很多雷布斯家的很多东西,至少他们在搅传统行业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以前传统产品的不足,而雷布斯他们的这些子公司就敢于站出来戳他们的痛点,着重改进,给了我们为啥选他们产品的理由,讲真的,说到对讲机,虽然我没有去了解过,但是真要说那家好肯定是选摩托的,但是又想好又想便宜。。。。就没这么好的事,所谓的性价比也就是看是否”最贴合“我们的需求,一眼看去,国产的手台牌子倒是挺多的,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急着想用又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网上看那些什么测评(一搜基本都是水军或者被充值型的评论,记得印象挺深的一个对小米对讲机某型的评价:”也就800米,这距离还不如直接喊“。。。。。后来我买了后实际使用,效果没有那篇评论说的那么扯淡,别说800米了,300米的距离您来给我扯一嗓子试试,所以现在想买个啥别去看那些太扯淡的评测,尤其是只说优点不说缺点的都是充值的)最逗的是最近跟好朋友说想把以前买的小米台灯给换了,因为他们新出的一款小米台灯pro更能满足我的使用需求(以前的两根对折的结构放电脑面前稍微扬起来就晃眼睛,后来出的pro结构尺寸和以前的基本一致,只是把灯珠从灯杆里换成前端加了个圆形发光罩,这圆形发光罩可高可低,高的时候照的远,低的时候对于偶尔用用电烙铁焊接东西的我来说还是很实用的),我朋友 居然说:你不看看测评吗。我说:买个灯还看啥测评,能亮不就行了吗。我要的就是那个尺寸和结构,一个破灯哪儿那么讲究,买它就是因为它有我需要的点

感概一下,新站发帖上图确实比以前在老站方便多了,但貌似每个回复都要经过审核,而且还是人工审核的。。。。。。。搞的我才注意到自己补充性的回复内容都要被审核,而且等了好久都没见到结果,导致我以为回复不成功,重复性的回复了两条基本一致的文字内容,这拆机贴貌似是我新站的处女贴哟,新站治好了我说话说半截的坏毛病,让我一次说完想说的

楼主:
当初本着没玩儿过对讲机买一个耍耍,就在强哥家的平台的店家买了两台,第一台198块,后来觉得一台没意思,就又在同一家买了第二台188块,间隔半年左右,于2017购入,当时因为没有使用场景所以也就没有注意到这破玩意儿的问题,知道2018年年底的时候有机会让它派上用场了,去了一趟东北,把这俩货带上了,在近距离使用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但是本着玩儿的心态就想测试一下这货实际的通讯距离,当时我的一个客户在当地的一个小镇上,而我在距离镇上五公里的郊外,从郊外一直呼叫呼叫呼叫。。。。。。。但是这破玩意儿一直没有回应。。。。。。都是快到里客户一百米不到的距离的时候呼叫他才有的回复。。。。。。(对!你们没看错就是一百米!)宣称的专业手台?!!!专业在哪儿?这通讯距离还不如小朋友们玩儿的玩具对讲机呢!!!

网友A:
听说宝峰UV5R,一代神机啊,便宜又好用。(我没用过)

楼主:
2017年强哥家的平台店家购入,第一台198块,第二台188块,当时买的时候没有实际环境测试所以没有发现问题,2018年年底去了趟东北的一个小镇,借机会测试了一下,近距离(基本也就跟前,隔着一堵墙)使用没问题,本着折腾的心态,总要测试这货到底咋样吧,当时客户拿着一台在小镇上的餐馆里等我吃饭,我从距离小镇大概五公里的距离处一路上呼叫一直没反应,直到距离客户所在的餐馆不到一百米(没错,就是一百米,就隔着一面玻璃)对讲机才传来客户那边的回话。。。。300多买了一对玩具(估计连玩具都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宝峰UV5R,一代神机啊,便宜又好用。(我没用过)

亲,看清楚了,我这是宝”锋“我刚刚才搜了一下,人家叫宝峰,我买的这家才注意到他们写的是”锋“

网友:
李逵李鬼的问题

网友:
又是一个坑

网友:
有效距离100米,确实够坑的,

网友B:
我玩无线电十几年了,说说心得,传播距离这个是跟环境有绝对关联的,测试对比,条件要公平一致,其实你拿这对小米,也去以前测试宝峰的环境测试,我想也不会远宝峰多少,因为楼房密集的城镇,对无线电信号损耗非常大,别说你的小米了,我就是拿摩托罗拉88S 4W发射,在一些城中村使用,距离可靠传播,也就一两百米,如果拿摩托罗拉的免执照0.5W机去登山,二三十公里是完全没问题。

所以一般资深的无线电爱好者,要测试,无非就是相同环境来用两种机型做对比,要么就直接把机器拿上去综测仪,测量发射功率和灵敏度,把天线中天分仪去测量。 绝对不会好像你这样,两种机型在不同环境测试得出的距离来说事,你这样测试,我就感觉你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玩无线电十几年了,说说心得,传播距离这个是跟环境有绝对关联的,测试对比,条件要公平一致,其实你拿这 ...

老大哥,老师傅,麻烦您仔细看一下好吗?我没说我不是小白,我得文字描述里明确说了我就是急着用的但是又不想花时间去网上看什么测评的”小白“,我得重点是让真的行家帮忙看看这是不是山寨货,还是我没用对还是咋的,而且从我买的地方卖家用的就是”宝锋“不是”宝峰“字眼来说就说明问题了,重点是求教!求教!求教!不是跟您这儿挣个什么高手行家的!
再说说您介意的什么同环境测试吧

这图已经说明问题了,写字楼的15楼和地面处的米家2就隔着玻璃幕墙和中间略作遮挡的建筑物,我手里的米家2从标识处一直往写字楼处移动(左边)直到15楼正对着的楼下米家2的呼叫在我这个所谓的“宝锋”一直没有反应(“宝锋”的呼叫我手里的2也没有反应),和“宝锋”同处一处的米家1S声音一直清晰(双向通话),直到走到写字楼的背面1楼的时候15楼的1S接收到的声音出现了明显的干扰,直到我上了楼在房间里离着大概20米的时候这个“宝锋”才有了反应,请问我这里测试的东西算不算科学?算不算合理?算不算同环境同条件?

您就别轻易拿什么年限说事儿了,我这拆个李鬼产品还被您说成装大以巴狼的人了,吐槽一下山寨货,您要是get不到人家发帖的重点就建议不要乱评论,尤其是您这样“玩儿“了十几年的资深的老师傅,容易丢面儿,看看人家前面评论的内容,言简意赅

网友:
民用频段是400-470,这个频率只能在没有阻挡物的情况下使用,在市区通信距离也就100米,这很正常,如果你把天线伸的足够高,几百公里也有可能。

网友C:
如果确定频率相同的情况下通讯距离100米是发射机的功放部分坏掉了,原因可能是没有拧天线或者天线接触不良或者天线不良造成功放模块烧毁

网友:
导致发射功率是有几十毫瓦,所以通讯距离100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定频率相同的情况下通讯距离100米是发射机的功放部分坏掉了,原因可能是没有拧天线或者天线接触不良 ...

这玩意儿买来后这是首拆,天线肯定是拧上的,关键两台都一样,感觉是这玩意儿即是发射功率不够,然后检波的灵敏度也不够,所以出现别人发射的它接收不到,它发射的信号强度又不够。。。。

网友:
你的台子功率管坏了,按说不应该2台一起坏的,你可以找个驻波表抽空测试一下功率。

功率管好像是图中这个

网友:
宝峰UV5R用户,以前买的淘宝货,这是前提,能跑多远呢?
一机在楼房六层背面,一机在公园处大概2公里左右,双机之间大概3-4栋楼,都是高层。
U段,标准天线,收发基本清晰,部分时候有吞音。
V段,拉杆天线最长,清晰度上升,距离理论上可以更远点。
如果不是纯假货,可能是使用问题,没有功率计之类的设备,建议排查一下天线接触情况和发射电流,正常4W功率,发射时在1A左右。

网友:
謝謝分享  感谢!但哥们你的字太多,看不完。。    婚车队我用的是宝锋。

网友:
我只有一个uv5r,当收音机用,哈哈

网友:
58元一对的山寨宝锋,去老家隔着两架山,直线距离大概1.5公里,声音清晰。

网友:
宝峰就是入门机,用 宝锋 写法也有,
感觉楼主的机器,还是功放有问题了,查查功率吧。如果输出有4W,应该不至于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