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创维DT741光猫拆解,中兴SOC

楼主(2019-12-08):
反正看着挺光板的
这个SOC好像还是双核800M

网友A:
紫光内存颗粒。。。

网友B:
无线是啥,MTK吗?还是瑞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是啥,MTK吗?还是瑞昱?

不会看,反正就这么些东西,背面光板,只有很少一些小电阻,没有元器件

网友C:
双核800M岂不是7621马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核800M岂不是7621马甲

7621不是880吗.这个是800

网友D:
无线芯片上是个陶瓷块

网友:
zxic难道不是中兴ic?

网友:
Z279127是单核ARM A9 800MHz,中兴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光内存颗粒。。。

不一定,紫光打磨其他厂商芯片不是第一次了

网友E(2020-06-06):
内存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型号是什么?

不重要,就看这光板,当个电话用还行,猫的话,就算了,已经换别的了

网友(2021-04-06):
引用 网友D:
无线芯片上是个陶瓷块

陶瓷块是散热用的?

网友(2021-10-29):
与我家的同款,河南联通,wifi也被阉割了。

网友:
弄个好猫,当爹又当妈!原来是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