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航空空中防撞系统(TCAS)垂直速度(VS)仪表拆解

楼主(2019-12-08):
电源板

Intel的16位单片机,右上角金色芯片貌似Arinc 429收发器

直流4线步进电机,和我们常用的不太一样,太顺滑,一摇晃就动,还有没有测定位置的传感器,它是怎么回零的不得知!

DC 10V

Allegro的32位串行输入锁存器

气压传感器

不知是啥芯片

接口定义,可以用28V直流电

网友A:
就一个垂直速度指示器啊,再加两个状态显示。做这么复杂。航空的事情,真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垂直速度指示器啊,再加两个状态显示。做这么复杂。航空的事情,真搞不懂。 ...

还有个功能,TCA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垂直速度指示器啊,再加两个状态显示。做这么复杂。航空的事情,真搞不懂。 ...

因为有可靠性要求,法规需要做成Fail safe的,还有有自诊断,并且这个诊断功能要跟仪表功能完全分开不能共用原件(包括设备界限内电源),防止共用原件故障造成仪表和诊断同时失效。

当仪表可能故障的时候,仪表内的Fail safe功能起作用,将功能导向安全状态,同时诊断功能会做出本仪表不可靠的故障判断,控制那个小指示旗动作,告知机长本仪表故障不可读数。

网友:
好大的叠层电容

网友A:
TCAS不是由飞机间无线电通信,然后计算机计算出告警信号吗?

和垂直速度指示器有什么关系? 在指示器上面显示“解决方案”,好像也看不出来有地方可以显示这类信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AS不是由飞机间无线电通信,然后计算机计算出告警信号吗?

和垂直速度指示器有什么关系? 在指示器上 ...

那一排LED灯就是显示器

网友(2020-03-18):
看楼主那么多飞机的仪器设备,怎么不D个飞机呢?

网友:
支持楼主D个飞机

网友(2020-12-24):
引用 网友B:
因为有可靠性要求,法规需要做成Fail safe的,还有有自诊断,并且这个诊断功能要跟仪表功能完全分开不能共 ...

IEC61508类似的要求。function safety,现在车载也要搞这个。ISO26262,61508衍生过来的。

网友C:
最后两张图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两张图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谷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谷歌……………………

我知道是谷歌,我的意思网址哈,有吗?谢谢

网友:
好专业的东东,楼主讲讲原理呗

网友(2022-09-23):
学习了   高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