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镁光NW820开卡后不认盘

楼主(2019-12-08):
手里有一块镁光的NW820,在3268上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最近想体验下3281的4K,发现无论怎么搞都搞不好....nw820单贴,量产一切正常,量产后不拔盘是工作在usb2.0的模式下,但是一旦拔盘再插上电脑的时候就会不认盘,表现为没有盘符,量产工具不认,只有右下角有设备显示及usb插入的声音,最后短接板子也没用。
此时把颗粒从3281上吹下来贴回3268上可以正常量产,正常使用。在3268上擦除颗粒后再次贴上3281量产后拔下盘又不认盘........
总结就是:nw820贴3281→量产→拔盘→再次插上不认盘→贴回3268→擦除flash→3281认盘→nw820贴3281→量产→拔盘→再次插上不认盘
无限循环来来回回贴了20多次了  心累呀
论坛里有没有大佬可以指点迷津是哪里一步出错了

网友A:
可能要设置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设置跳线?

跳线能试的都试了

网友B:
单贴不是该主控那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贴不是该主控那边吗

单贴非主控面

楼主:
已经搞定,nw820配3281不能直接量产,需要短接后插入量产才行

网友:
其实只要量产时把格式化取消,然后在win下格式化就行

网友: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还短接过,上面是摸索出来的

网友C(2020-07-14):
量产一次成功后拔掉。然后短接识别后,重新量产一次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一次成功后拔掉。然后短接识别后,重新量产一次 OK

感谢无奈大大,已经短接开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无奈大大,已经短接开出来了

3280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2020-10-02):
大佬,我也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想咨询一下您,qq1780454453,麻烦了

网友D(2021-02-12):
引用 楼主:
感谢无奈大大,已经短接开出来了

要是装壳了 之后每次量产都要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装壳了 之后每次量产都要短接?

nw820是的比较特殊,大部分颗粒不用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