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请教 K9UMGY8SCA 现在有什么方案吗?

楼主(2019-12-08):
手上有一个三星m.2 512G 坏了,颗粒是 K9UMGY8SCA  请问有什么好的开卡方案吗?

网友:
2258H主控 不过好像没公开固件

网友:
这应该是16nm的MLC颗粒,可以上46en试试,不过316的46en不好找,也不便宜。
16CE单颗的颗粒,贴U盘浪费一半容量,有点可惜。

网友A:
UMGY8SCA。。。。16CE 16die。。这玩意双贴58H都不好开,单贴需要找Q0720,不过那玩意不会有人放出来

网友(2021-04-06):
引用 网友A:
UMGY8SCA。。。。16CE 16die。。这玩意双贴58H都不好开,单贴需要找Q0720,不过那玩意不会有人放出来 ...

请问一下,16CE的 K9UMGY8SCM芯片是不是用2258H主控也不能开卡啊?

网友B(2021-06-16):
请问,您开卡成功了吗?我也有这样的颗粒没法开

楼主(2021-11-13):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开卡成功了吗?我也有这样的颗粒没法开

没搞定哦

网友(2022-02-05):
引用 楼主:
没搞定哦

2年了没开出?发我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开  可以找人代开

网友:
这个与PKG的ID一样的,应该是能开的,用四通道的2258H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