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三洋全自动洗衣机XQB60-M808N开机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9-12-08):
这台三洋XQB60-M808N洗衣机用了大概5到6年的样子,昨天出现开机指示灯闪烁的问题,再操作启动键 直接指示灯全熄。
受潮保护?不能够啊 这台机子用在阳台这里,晒伤倒是有可能,受潮估计不大会 要么就是供电,因为按启动键它那种想启动想工作而又熄火  “心有余 力不足“ 的表现很像是控制电路供电的问题。不管它,拆开看看吧。

就是它了 三洋XQB60-M808N。

型号特写

背面铭牌:生产企业为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还有简单的原理图。

两段式开盖

不锈钢内桶

其实五六年下来,外观保持的还挺新,就是这个不争气的大脸盘子

开机闪啊闪的。

然后点启动,指示灯会短暂显示一下这个画面后立马全熄:

开拆吧,从后面板下手。

首先可见的是洗衣机动力及排水部分。

电动机型号:yxd150-4a ,150w单相异步电动机。

电机电容藏在机器后方左下角的一个小角落。安徽宁国制。

从机器后方右下角拆下电源控制板 并打开电源控制板盖子。
紫色框下方为电源控制板所在位置。

拔下排线的控制板,肉眼可见的烧焦痕迹。

蓝色框内是控制电路供电部分,就是一个集成在板子上的开关电源。
既然电源烧了,何不尝试外部供电试试? 看电容25v 470微法,25v的耐压电源输出一般十几伏吧。
准备上电试试,可问题来了,灌胶密封的板子,拆到板子背面接线测试十分的麻烦。

另辟蹊径,从电路板正面下手,把红圈内俩电容剪了接线!(如果不想改电路的也可以购买电源板来更换,但是防水胶的去除和更换后加密封胶是个问题)

接好测试线,5.5x2.1DC口走起,方便测试。
经测量 两电容非简单串并联,
非串联,那么供电非24v,应该在12v左右了。
非并联,应该是有两组独立电压。

供电电压估个大概,吃不准。上网找到的有价值的相关资料偏少。
相似型号的电路图及工作原理图。

然并卵呐

上隔壁的隔壁看看,尼玛 坟贴都挖了,同样发问的倒是有,有价值的答案却是没得。。。

自己试着来吧,先从低压开始测试,用了充电宝的5v,和自制的12v电源。

所幸两个电容位各供12v(上面一个)和5v(下面一个)插好排线测试时,按键板可以正常操作,各功能也配合响应,故障排除了。

没有12v 5v双电压输出电源。折中方案,搞个9v电源适配器,一个电容位直供,一个电容位串二极管后供给。

9v电源测试中。。。

测试通过后,220v插口也给它焊上线,直接在机器内部接线取电方便些。

输出部分也焊接好 并打胶保护。

打结防拉

盖板切割个小口 出线用。

整备完毕 准备上机了。

先找好取强电的位置。

拨开防水防震外套。

分离中。。。

露出接线部位

找到AC220v in,拨开接上即可。

9v电源固定。注意防震 后期有材料再加吧。

剩下的就是缠胶带回装了。装好测试 各功能正常。

通电待机功率,1.35瓦。跟按开机后点亮LED指示灯1.55瓦差不多。其实就多了几个发光管的功率。
插电=开机功率,可见此机型拔插头还是有必要滴

进排水约:

电机工作时约:

总结:上面测试功率显示,这个烧毁的开关电源其实负担的功率并不重。烧毁 跟使用后不拔插头长时间通电待机,密封封装的工作环境以及开关电源本身的素质都有关系。别的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使用习惯,用完拔下插头,节能的同时也延长了机器使用寿命。最后希望此帖可以帮助到检修类似机型 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们。

网友A:
那基本上就是设计缺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基本上就是设计缺陷了

是的,只是好多机型有这个问题。包括部分工频变压器的版本。

网友B:
用完拔下插头---多年使用电器一直这样,看到别人手机充电头留在插座上也会去拔下来,有强迫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完拔下插头---多年使用电器一直这样,看到别人手机充电头留在插座上也会去拔下来,有强迫症了! ...

这点很重要 节能安全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C:
楼主的探索精神可嘉,但方法欠妥!如果12V供电用9V那么这一路就可能带载能力差!如果5V供电用9V这一路就可能过载,长期供电容易出现安全隐患!其实可以采取背面开背的方法修理!从故障现象看,可能是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变差,烧灼的部分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限流电阻(背面)由于长期待机发热电阻阻值变大致使电源带载能力变差!拆开换同阻值功率大一点的电阻即可!开背还可以了解电路走向,分清到底是低压多少伏的,你这样维修属于盲修,虽然能用,但是有安全隐患!浅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探索精神可嘉,但方法欠妥!如果12V供电用9V那么这一路就可能带载能力差!如果5V供电用9V这一路就可 ...

谢谢建议 这是目前我找出的比较简单快捷的办法了,换板35 像你说的挖板子 我宁愿选择换板了。至于5v 9v 12v的 言之过早 让时间来说话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完拔下插头---多年使用电器一直这样,看到别人手机充电头留在插座上也会去拔下来,有强迫症了! ...

冰箱拔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冰箱拔不..................

已断电半月有余,待到明年三月三启用

网友E:
很详细,分析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详细,分析到位。。。。。

谢谢温总支持^_^

网友F:
这洗衣机没怎么用过吧?里面这么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断电半月有余,待到明年三月三启用

冰箱最好不要断电,断电容易导致管子被腐蚀导致泄漏,断电时间越久越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洗衣机没怎么用过吧?里面这么干净、?

在用,一直正常使用,直到昨天歇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洗衣机没怎么用过吧?里面这么干净、?

拆开后盖我也很诧异,塑胶件白净,电机铮亮。连锡箔纸都没起皮。我家的猫还老是往里钻着玩,我还担心它咬里面东西呢。

网友G:
一猜就准,大婶厉害

网友H:
防水胶不好搞,变通维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防水胶不好搞,变通维修好

是的,简单快捷。 只是几十块钱可以买到的电源板,上纲上线的拆开来修 修好还要灌胶防水,个人觉得不值得。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猜就准,大婶厉害

纯属蒙的^_^

网友:
强迫症表示受不了, 要么就挖胶要么就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