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BESTON百事通的镍氢电池虚标漏液

楼主(2019-12-08):
TB官方店上买了BESTON的5号和7号镍氢电池,价格实惠,但是容量虚标, 关键是漏液, 损害用电设备,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买这种杂牌镍氢电池.

网友:
这种电池,只有短路了会漏液。 正常用漏液那是质量太差了。

网友:
估计有不少是镍镉等拆机电池,换了一个热缩管表面除锈等翻新。

网友:
我手上有下图那种白色的5号,希望别漏液......

网友:
这辣鸡奸商又换电池外皮了么?大家千万不要买背凉的电池,全是假货,国家质检部门居然给这种奸商开了门

网友:
这个也太次了,手里的镍氢不咋地,但还没见过漏液的。

网友:
BESTON充电电池7#是我见过最垃圾的电池,竟然是由两段拼结的!容量只有300mah多点

网友(2021-04-24):
LR06表示碱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