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帮助坛友紧急修理趴趴狗行车记录仪

楼主(2019-12-08):
今天下午四点半瞄了一眼手机,看到一条快递短信。昨天刚买的元器件,今天就到了?但感觉不对,我是偏远地区,哪有这么快的?下楼把快递取回来看看先。

一看上面是山东地址,第一感觉就是发错人了。拆开看看,说不定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呢。如果是好吃的,我就不客气了哈

拆开包装,里面原来是是一台行车记录仪

看到这个才想起上个月有论坛兄弟找我修这个东西,但是据他联系我都过了十天,我还以为他自己找人修好了呢

里面没有好吃的,伤心
现在是冬天,路滑怕坛友着急使用,赶紧维修,从拆开包装到修好,一共用了半个小时。快递还没下班,已经取走。论坛发个帖子赚点积分吧

看看这个记录仪,顺便开拆

正面。膜都起泡了

侧面开机按键与TF卡。螺丝少了一个。

另外侧面,充电孔,复位,HDMI

上面,里面是纸巾??

底下标签,人肉sn打码

测试不开机,估计是没电了

拆吧,只有3颗螺丝,用磁铁吸住,别再丢了

拆下上壳

检查排线没有损坏

排线用胶固定了,不能拆下,只能自己小心应对

拆下主板,有线的地方都惨不忍睹。。。这是经历了核爆炸吗??

电池处焊接地方,天哪,坛友你用的是什么焊接的啊?

喇叭,麦克风地方还是一样的黑乎乎。。。。。

喇叭飞线已经烫坏缠绕一起了

麦克风线断开的

还好坛友没给寄吃的,不然真吃不下了

焊下飞线,开始处理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先用手术刀清理,清理触点全部漏出

仔细看有个小原件已经翘起来了

清理干净

修理之前一定要先断电,避免后期短路损坏

上面翘起来的原件,看起来是个0402电阻或者什么,太小,累眼睛。
估计是坛友的烙铁太大,给融化下来了

清理好焊盘,先把这个0402原件补焊回去,避免功能不正常

焊接好

线面给电池充电,清理排线

小电池避免电流太大损坏,电流设置500MA

这个电池太缺电了

开始清理麦克风
拆下来是这个样子的,坛友,你到底用的什么焊接的?

大概清理了下,麦克风太小,不好清理

用两根飞线重新焊接

把喇叭线也清理好后焊接

焊接电池后开机测试,回放录像,喇叭出声正常,麦克风录音正常

安装好外壳,再进行一遍记录测试,测试正常

全部测试通过,重新包装给坛友寄回。
我这是偏远地区,往外寄快递普通的15,顺丰18.但是普通快递在我10公里之外,到达一般5天。还是顺丰划算一点

此次维修,一共花了半个小时,使用烙铁20分钟,焊锡1cm,香烟一根。
坛友,你看着办吧

网友:
机主的动手能力相对较弱,工具需要更换了

网友:
好像是安霸A7LA50方案,跟柯达ZX3早期运动相机一样的MOV视频格式。后来的联咏96660很多改成MP4格式,可以传到手机编辑视频。顺便把原厂鱼眼,换成副厂超广角镜头。

网友A:
找坛友报销20分钟电费 1cm焊锡 一支烟

这主板还有gps模块的空位,自己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坛友报销20分钟电费 1cm焊锡 一支烟

这主板还有gps模块的空位,自己加一个 ...

好想法,哈哈

网友:
中国好坛友,支持一下,混论坛还是有动手能力差的,废板多练习下

网友:
这焊膏涂的有点多了,看来机主焊工自学成才的

网友B:
我有几个苹果电源不知道啥问题你啥时候方便?帮我看看?

网友:
'助人为乐,不错~

网友:
用的是10块钱一支的大外热烙铁焊的,,,松香烧焦了,,,我猜

网友:
我的PAPAGO px1 用了6 7年啦,中间自己换过超级电容,现在正常使用。

网友:
长得像运动相机
不让挤牙膏了

网友:
工费比记录仪贵

网友C:
机主应该是初玩烙铁,实际当地找个修电器或手机的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感觉之前有胶,没清理就上电烙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主应该是初玩烙铁,实际当地找个修电器或手机的焊一下就行了。

的确如此,双11买了个便宜货的电烙铁,以为自己有两把刷子能焊焊,结果越搞越糟,一塌糊涂完全找不着北了。当地找个修电器的估计也能搞吧。但是没办法,对论坛里的大神门发的那些帖子中毒太深,尤其是楼主(亲爱的混蛋)发的帖子,很是崇拜,阅读起来是一种享受,所以嘛,折腾一下,哈哈~

网友:
感谢哥们,折腾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搞定,最终放弃了。看了楼主哥们发的好多帖子,像我这样的还没入门连菜鸟也不是,对这样的大神既是佩服又是敬仰犹如涛涛江水绵绵不绝,心中无数感激无法言表~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了得,特别是焊工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个苹果电源不知道啥问题你啥时候方便?帮我看看?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

电源我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