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照片查看器无法显示此图片,因为计算机上的可用内存可能不足

楼主(2019-12-08):
不知道手机截的图不兼容还是电脑系统有问题,手机截图在手机上看好好的,导入到电脑上看出现“windows照片查看器无法显示此图片,因为计算机上的可用内存可能不足”,但有部分图片又可以看,不知道是个什么原因,搜索百度参考解决办法还是未解。但图片使用画图程序可以打开,然后另存为JPG、PNG格式的文件使用图片查看器还是出现无法显示的提示,手机截图的文件并不大,怪事。

网友:
你的Windows看图软件有问题吧

网友:
既然使用画图程序可以打开,那就是看图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A:
分辨率问题,启用ClearType即可,以下有设置教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a138328d6474d074b134f59.html

网友:
系统盘没有空间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虚拟内存关了。

网友:
这个提示一般是系统盘满了……

网友:
我用的win7系统,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也可能是windows照片查看器兼容性不好。

网友:
点右键复制到电脑上的硬盘里再打开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图片不兼容问题,用其他软件打开这个图片另存一份就能打开了。

网友(2022-03-01):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问题,启用ClearType即可,以下有设置教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a138328d6474d074b13 ...

这个方法也不可以,测试系统window8中文版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手机微信等导出的相片无法在电脑上打开,提示内存不足。或许是兼容性问题。后用蜂蜜图片浏览器可正常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