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山寨电视,开机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9-12-08):
遥控器按键正常。

想请问一下电视液晶屏幕的信号 和 电源  分别是哪根线?具体应该怎么测量

下图两个紫色的圈,右边的应该是电视音箱的信号线,那么左边的紫色圈两根红黑线难道就是电视的信号线么?

下图中这一团线应该怎么测量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懂帮顶,用手电筒照一下屏幕看能不能看到图像,能的话就是背光问题

网友:
左边是遥控接收吧

网友B:
左边圈子里的两根线是背光LED供电线。这个万用表不能测,非要用万用表的话得拆屏逐个LED灯测。
右边圈子里的四根线是两个喇叭线。隔着图片都能看到线连接到下方的两个喇叭上了。
楼主的观察能力不行,还是交给专业维修人员吧。
如果非要想自己动手,万用表电压档(200V直流档)测量LED供电线插座,观察开机时LED恒流升压电路有无升压的现象,电压大概能到几V,以此大致判断屏里的LED灯是否有开路。简单说,一般如果LED恒流升压电路在开机后有升压的现象,LED背光灯有开路的可能性较大。
另:拆屏有风险。需做好买新电视机的打算。

网友:
忘了说,楼上用手电筒照射屏幕的做法赞一下。基本操作。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样,不对请指正!
检查背光、背光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样,不对请指正!
检查背光、背光电源。

先用强光手电筒照射屏幕看看照射的区域能不能依稀看得到图像吧,如果能看到,说明是背光坏了,那至于是灯条坏还是背光电路有问题咱下一步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样,不对请指正!
检查背光、背光电源。

一般的检查顺序是:
1,手电筒或是其他光源照射屏幕并观察是否有图像。
2,有图像表明是背光电路有故障。此外在拆掉背盖的情况下是可以观察得到有无背光的。这里说是一般情况下厂家不可能对所有漏光的地方进行遮掩。
3,如无图像,根据楼主的描述遥控器是能用的。可初步排除主板故障,可检查屏供电以及逻辑板。
4,背光LED灯基本采用串联的方式,也有先串后并的。我见过的背光供电多在六七十伏也有上百伏的,普通万用表在不拆屏的情况下是没办法测量的。某宝上有专门测量LED背光的工具。
5,背光供电电路分成两部分,首先是主电源提供的,较低的电压。其次是用专门芯片处理的升压恒流电路。升压恒流电路受主板控制,一般有两到三个信号,背光开启,亮度控制,还有一个是背光升压电路返回到主板的一个可能是用于动态背光控制用的信号。这里说可能,是因为我也不懂这个。
6,开机后,主板点屏时背光电路会开始工作。所以在开机时监测背光电路有无升压现象是一个手段。有,说明背光开启且亮度信号也正常。没有,则需要检查这两个控制信号是否正常。不正常检查主板,正常则检查背光电路。

网友:
开机有声音,多半是背光灯坏了,排查方案楼上都已经介绍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维修了。
如果是灯条坏了,换灯条就可以复活了,换灯条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把显示拆爆,换灯建议一次性全换。之前我修过一个无背光问题,一开始只是把几个坏掉的灯换上,结果亮度不一致,新旧灯内阻不一致,用不了多久容易出现二次坏灯条,全换一步到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013

网友D:
喇叭线插座下面点那个10个脚的小芯片就是背光升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用手电筒照一下屏幕看能不能看到图像,能的话就是背光问题

这个方法我也在网上搜到过,我自己用手机的闪光灯以及手电筒都照过,在电视开启后是看不到图像的,就是漆黑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圈子里的两根线是背光LED供电线。这个万用表不能测,非要用万用表的话得拆屏逐个LED灯测。
右边圈子里 ...

非常感谢您的回帖!您的几个帖子应该说,说得很细致了,我得慢慢再研究研究才能理解。

不过可能您没仔细看,上面我已经介绍了哈,我知道右边圈子里的4根线是输入给电视音箱(喇叭)的线哈,只是不能确定是信号线?还是电源线?因为之前好像用万用表测量过,没量出什么东西来,我猜应该是信号线,但不能确定。

然后您说的测量电视开机时LED供电线插座有无升压的现象,应该就是用万用表200V支流电压档在我上面图的左边圈子的那2个针脚那测吧?想问一下开机时一般是多少V,一般又会升到多少V呢?谢谢!

“一般如果LED恒流升压电路在开机后有升压的现象,LED背光灯有开路的可能性较大。”——这句我能理解,意思就是升压电路只要升压了,就表示这个电路是正常工作的,既然这个电路是正常工作的,那么屏幕仍然不亮,则说明是电路应该作用于其上的LED背光灯出现了问题,要不然就是背光灯坏,要不然就是连接到背光灯、或者背光灯之间的线路有问题,这两者都叫做开路。

拆屏有风险我也知道哈!哈哈!就是准备用这电视来练手的,拆坏了也没事,反正是山寨货。当然能够尽量不拆坏是最好,所以我才先来问问。

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样,不对请指正!
检查背光、背光电源。

感谢您的回复! 接地 220V电源 那个简单的我都知道哈 逻辑驱动信号线那个我就是不太确定到底是信号线还是电源线

另外您最下面那排字我没看清楚,是写的 遥控指示灯按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检查顺序是:
1,手电筒或是其他光源照射屏幕并观察是否有图像。
2,有图像表明是背光电路有故障。 ...

我得先学习一下 电视LED背光应该怎么 检查  那个工具叫什么名字呢请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线插座下面点那个10个脚的小芯片就是背光升压芯片。

好眼力,专业!我刚艰难地看了下,确实,小得肉眼差点都看不清。

是J37947
SN51DP芯片

百度了下,有一些维修案例,但好像没有这个芯片的【针脚定义】的相关资料。
不知高手是否能够解答一下,感谢了

楼主(2020-02-24):
今天闲来无事,用万用表交流档测了一下 连接屏背光的这2个针脚,测得插电待机状态下是24.7V,当我按遥控器开机时,电压上升到28.9V左右。
楼上有位仁兄说了,这个电压用万用表测不出来,我想问一下,怎么能知道这个屏背光到底是多少V电压才能开呢?我开机后,从机壳的圆形洞里看到背光确实没有亮。
我现在怀疑是这个板子没有输入合适的电压给屏,导致屏没有背光,因此没有图像显示。(虽然用强光照屏幕也没隐约的图像)
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把多少V升到多少V。
从楼上发的电路图来看,好像输入是12V,至于升到多少V,好像没有标注。(注:我是门外汉,看不懂电路图哈。)

我想问下,如果我知道这个屏背光是需要100V的电压才能开启的话,我能不能找个那种可调电源,调成100V的直流电压,把这个屏点亮呢?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买这块板子来换掉了~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纯探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