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带暖手宝的充电宝

楼主(2019-12-08):
无牌,大致结构相当于充电宝塑料壳外再罩了一层铝皮壳,两壳之间贴装了发热元件。
雪人造型,萌萌的

温度挺高,室内使用有点烫手

充电宝部件在塑料衬壳内,发热元件在衬壳外的涂塑铝板下

3并钢壳锂电,标贴8000mAh

发热元件在外壳夹层里,通过硅胶线接插在电路板上

塑料衬壳和铝皮外壳胶合

貌似有保护板

电路板背面与锂电间,用黑色泡棉绝缘。锂电为18650

下压电路板使USB插口脱出底壳孔,仍旧拉不出。一看,开关按钮柱挡着

揭开底部封皮

退出开关柱

前壳发热元件也是插接形式。RT1埋在前壳发热元件处,应该是暖手宝功能时的控温检测作用

RT1引线为单股漆包线

电路板正面

左边双列14脚芯片无字,知道的大神请多指教,谢谢!

左半

右半

板上有经典的DW01+8205锂电充放电保护。8脚ETA9742是移动电源芯片

关于ETA9742,只搜到这些,期待大侠补充

菜鸟点评:锂电周围与衬壳间空仓,发热元件在衬壳外,且有泡棉绝热,再有元件RT1限温,电池不致因热传导过热。发热元件贴装在涂塑铝皮外壳上,从衬壳内面的凸起判断,发热元件呈方块形并未全覆盖,理论上铝皮外壳存在区域温差。但因铝材导热快,导热距离短,实际的温差极小,所以焐手时,是觉察不出外壳表面的温差的。
这个暖手宝,室内使用还有点烫手,温度挺高,已安全使用过一个冬季,这次拆开看没有异常,说明实用性、安全性过得去。另外暖手宝结合了充电宝,除了续航能力增加,在冬季使用时,还可以提高锂电的充放电性能。

拆完了,谢谢你路过!

网友A:
18650做暖手宝有点危险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手机充电时,也可以当暖手宝用的。。。。。

网友:
这造型还挺可爱的!

网友:
带暖手宝的,不那么热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电子开关芯片控制发热,没必要单片机。不过发热传到电池上不太好,做成插接发热器好点。

网友B:
做工不错,就是发热位置比较集中
不让挤牙膏了

网友:
既提供了取暖又提升了电池的冬季放电性能,一举两得

网友:
造型挺q的~

楼主:
焐手也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就是发热位置比较集中
不让挤牙膏了

发热元件贴装在涂塑铝皮外壳上,从衬壳内面的凸起判断,发热元件呈方块形并未全覆盖,理论上铝皮外壳存在区域温差。但因铝材导热快,导热距离短,实际的温差极小,所以焐手时,是觉察不出外壳表面的温差的。

网友:
外观看着萌萌哒

网友:
看样子还能换头型,成其他外观

网友:
八千毫安时有点虚哈哈

网友:
只发热 ,能用几个小时啊?

网友:
谢谢分享!怕冷美眉们的法宝。

网友:
天冷揣一个挺好,就是苦了电芯

网友(2021-07-17):
有一个同款的,这么看起来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2022-12-20):
手头上有一个充不进电的,但是拆不开,看了楼主的帖子豁然开朗

网友(2024-03-15):
引用 网友A:
18650做暖手宝有点危险

还好,18650有安全阀,软包的受热更容易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