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个太阳能LED灯的电路图

楼主(2019-12-08):
手头有一块6V 4W的太阳能板,一块RCWL-0516雷达感应模块,LED灯板若干,18650锂电池若干,5537光敏电阻也有,锂电保护板也有,各种元器件也有
想要设计一个太阳能灯,光敏电阻控制白天不启动雷达,到晚上才启动雷达模块,检测到有人经过就点亮灯
我是电子小白,现在有几个问题难倒我
1、RCWL-0516雷达感应模块供电电压是4V-28V,可锂电池耗电后,电压会降到3V,无法直接给雷达模块供电
2、RCWL-0516雷达感应模块的CDS脚,根据说明,接光敏电阻,白天会工作,晚上会停止工作,而我要的功能正好相反,怎么让它反转呢?
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帮忙设计一下?谢谢

网友A:
供电加个升压,马宝有的是,晚上工作按下图接,可调加光敏电阻,可调阻值5~10倍光敏亮阻即可~

网友:
RCWL-0516雷达感应模块的CDS脚,根据说明,接光敏电阻,白天会工作,晚上会停止工作,
商家这个说明是错的,我用过这款模块,直接在CDS那里接个光敏电阻就是白天不工作,晚上工作

网友:
大概说一下架构:
你还需要带有·MPPT功能的锂电池充电模块,和一块MCU核心板。
首先,太阳能接充电板接电池收集能量,保护板可以不要。系统根据各部分的需要,可以使用LDO或者Boost升压器为各部分供电。MCU通过ADC采集光敏电阻信号控制雷达模块部分工作与否,同时监测电池电压,电压过低就关闭整个系统。MCU根据雷达模块的信号控制灯的亮灭。
反正功能比较复杂,加一块MCU可以让系统更简单可靠,更有扩展性。纯模拟电路实现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加个升压,马宝有的是,晚上工作按下图接,可调加光敏电阻,可调阻值5~10倍光敏亮阻即可~

升压模块要时时刻刻费电的,好几天下来,再碰上个几天阴雨天,一两个18650也不够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模块要时时刻刻费电的,好几天下来,再碰上个几天阴雨天,一两个18650也不够用的 ...

低功耗的升压ic多的是,空载功耗都是ua级别,1个18650接上几年都不带耗多少电的。

网友B:
淘宝10元一个太阳能灯带感应的 ,买个直接改装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10元一个太阳能灯带感应的 ,买个直接改装下就可以了

我有买的,测试过了红外感应距离太短,而且远一点灵敏度就不高了,还不能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模块要时时刻刻费电的,好几天下来,再碰上个几天阴雨天,一两个18650也不够用的 ...

你为何不用两节18650电池串联供电呢,最高才8.5V,也不超微波模块的最高限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买的,测试过了红外感应距离太短,而且远一点灵敏度就不高了,还不能调节 ...

红外的能达8米,注意安装位置,不能对着人径向移动安装,要让人的移动成为切线效果才好。我试用过红外和雷达,感觉还是红外的好用。你可以把感应模块分离出来在合适的位置安装,不必集成在太阳能里。

网友:
我做的就一个太阳能板一个微波模块,一个5v继电器模块,一个4056模块,一个电池,一个外壳就行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比红外要好,可以装在壳子内部感应,至于光敏,装上就是白天不亮,晚上亮,没问题的。电池电压没问题,模块和继电器能带动,放心用,之前也有人说用mos管驱动,无奈水平有限,不是太懂,只能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的能达8米,注意安装位置,不能对着人径向移动安装,要让人的移动成为切线效果才好。我试用过红外和 ...

两节18650串联,电压是上升了,但是充电成问题了,太阳能板输出是6V电压,成品红外感应距离太短,而且不能穿透物体,因为一段过道十几米长,两头都有门进出,如果用微波雷达感应开关,一个就可以解决,就是效果咋样不知道

网友:
芯片的电压给的是保守值,你可以用稳压电源试试多低能工作,我估计能用的电压比4V要低。和CPU超频道理差不多,给的都是保守值。

可以把光敏电阻和对应的分压电阻换个位置。或者把芯片输出后的电路改一下,这个更容易一些,加个三极管反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