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再玩示波器

楼主(2019-12-08):
示波器用了段时间,操作都很熟练,平时也是看波形,这次突然想到不还有总线解码的功能嘛,正好测试一下

待测试板,有1个单片机和外围设备用I2C总线连,最常见最简单的总线

楼主:
结果出来了,示波器解出来的结果

把波形调出来(2个波形本应该大部叠在一起更好判断高低电平)

楼主:
至于这些命令啥含义,对照相应芯片手册里的定义就知道了

总之,在不知道程序的情况下,有时可以通过总线信息窥探CPU对可编程芯片的参数设置,加深了解

网友:
虽然,我完全不懂您在说什么?  但我朦胧之中觉得你是那么的牛

网友:
不错,不错,我的波居然没有解码功能,虽然没什么用但总感觉少了JJ似的

网友:
牛掰了哈哈,搞单片机的高端

网友:
这是来炫设备的吧

网友(2020-02-24):
万用表15B+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