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米兔C-1故事机修理

楼主(2019-12-08):
米兔故事机无法开机,拆机后发现电池电压为0伏,接上充电器量电池两端电压为0.8伏。初步判断锂电池充电模块24090坏,网购一片充电模块更换后电池充电正常!

网友A:
假设只是电池坏了,插上充电线,它两端的电压会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只是电池坏了,插上充电线,它两端的电压会是多少?

没有换充电模块,取了电池,插上充电线,测量电池接头两端电压为0.8v,换了充电模块,取了电池,插上充电线,测量电池接头两端电压为4.18v。

网友:
我家那个第一次不能调音量,说是换了个新的,这次不能联网了

网友:
家里现在还摆起一个,小娃现在不喜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换充电模块,取了电池,插上充电线,测量电池接头两端电压为0.8v,换了充电模块,取了电池,插上充电 ...

嗯,如果是我,就只想到换电池

网友(2020-03-12):
思路很清晰,恭喜修复

网友B(2020-11-16):
想换这个兔子的充电口,您有拆开经历,您觉得好换吗?

楼主(2021-10-07):
引用 网友B:
想换这个兔子的充电口,您有拆开经历,您觉得好换吗?

必须要有热风枪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