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个超级简单的酒精炉,煤油炉,取暖用爽YY。

楼主(2019-12-08):
天气寒冷,有时在没有电的户外最想的就是找个地方烘火。
材料,
1,一个铁罐子,一个, 可以是XX牛奶,XX咖啡,XX粥,吃完洗净就行。
2,钢丝球, 刷锅用那种,一,二元一个,
3,酒精,或煤油,禁用汽油。汽油太危险。

我用XX八宝粥的,把钢丝球拉成柱型,放入铁罐子下面用小石头压紧,露一点头出来,用一铁丝吊在罐口,倒入酒精或煤油,
酒精可以直接点火。
煤油要用纸引燃,开始有点烟,煤油气化后无烟。火苗很大,注意安全。

原理很简单,火烧到钢丝球,钢丝把热量传到燃料,使燃料气化,气化后燃烧,不断循环。

要备一长粗铁丝,燃烧时有烟提高或压低钢丝球的高度。

网友A:
你这个危险蛮大的。汽化以后,如果和空气混合到一定比例可能会爆炸的

网友:
这个有点危险啊。我小时候都是用墨水瓶+灯泡卡扣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危险蛮大的。汽化以后,如果和空气混合到一定比例可能会爆炸的

酒精的安全性没有任何问题,汽油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危险蛮大的。汽化以后,如果和空气混合到一定比例可能会爆炸的

酒精,煤油没什么危险,我们很小的时候烧过煤油炉多年了。煤油直接用火点不着,用要棉布条引燃。

不能用汽油,汽油燃烧太快了。

网友B:
煤油呢?老铁。我的柴油车听人说冬天可以每箱油加一可乐瓶煤油更来劲,搞起我满世界找煤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煤油呢?老铁。我的柴油车听人说冬天可以每箱油加一可乐瓶煤油更来劲,搞起我满世界找煤油。 ...

我也是奇怪,现在煤油哪里能买的到

网友:
煤油炉?
没有炉~~
楼主,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煤油呢?老铁。我的柴油车听人说冬天可以每箱油加一可乐瓶煤油更来劲,搞起我满世界找煤油。 ...

Zippo可以解君之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危险蛮大的。汽化以后,如果和空气混合到一定比例可能会爆炸的

说得地球好象要爆炸一样。。。。。。

楼主:
回7楼,煤油用途广泛,很多地方有,化工店,五金店,酒店用品店都有,
在广州我可以私下告诉你那里有卖。

网友D:
为啥不用电力取暖?高效安全甚至还省钱。

网友E:
关键问题是,现在煤油、酒精、汽油这些东西都他吗的很难买零售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问题是,现在煤油、酒精、汽油这些东西都他吗的很难买零售的咯

煤油五金店,酒店用品店,酒精药店,五金。汽油只有自己车上抽。

网友F:
以前自制酒精炉,结果炸了(酒精气和空气混合)原理加热铜丝加热酒精加速气化后燃烧。酒精洒了一地全是火

网友:
太危险了吧

网友(2020-03-03):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电力取暖?高效安全甚至还省钱。

他在户外,没有电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自制酒精炉,结果炸了(酒精气和空气混合)原理加热铜丝加热酒精加速气化后燃烧。酒精洒了一地全是火 ...

酒精炉的关键是不能加太多燃料,最好用固体酒精,火锅店里那种,就安全多了

网友(2020-04-29):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奇怪,现在煤油哪里能买的到

煤油打火机用的不就是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