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录音笔ICD-UX560F拆机瞧一瞧

楼主(2019-12-08):
某宝购入,估计是水货,背面印着韩国制造,但是比官方报价便宜许多,索性买了
使用快两年了,可以pcm格式录音,可插tf卡,感觉还行。晚上就靠它连上床头音响制造不同的梦境,哈哈
我喜欢睡前听各种国语配音的电影音频,所以真的可以让大脑产生不同的梦境

网友A:
挺好看,楼主把录音笔当播放器用屈才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M4A和AAC录音更好,64kbps的AAC音质比同码率MP3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看,楼主把录音笔当播放器用屈才了

哈哈,就是插了张32g的tf卡,感觉听不完

楼主:
咦?最后一张图是版主加的啊

网友(2020-11-27):
电池尺寸多少 哪里能买到?
淘宝搜了没有

网友:
这是原装货

网友B(2022-02-26):
这个后盖是怎么打开的呢?请大佬讲一讲吧

网友(2023-04-06):
有这同款,但不知知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显示屏出现了几条横线,但不知这个后盖是怎么打开的呢?请大佬讲一讲给讲一下吧。

网友:
试着拆了一下,先要拆除背后的胶条,胶条下面有两个螺丝,而后找个缝用指甲抠出来,除了两个螺丝,其它全是卡口。

网友:
拆后面的壳时要先把机器背面的那个胶条拆了,下面有两个螺丝,而后再用找个缝隙用指甲抠开后壳即可,除了这两个螺丝,其它全是卡口。

网友(2023-10-23):
想问问这个录音笔的屏幕哪里可以维修或者是更换?

网友C(2024-10-14):
同款录音笔 屏幕变暗许多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款录音笔 屏幕变暗许多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没法处理,这个机子的通病

网友(2025-03-05):
鑫哥给力呀

网友(2025-04-30):
引用 网友B:
这个后盖是怎么打开的呢?请大佬讲一讲吧

防滑橡胶条下面有螺丝。剩下就用翘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