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ose Solo 5 TV 电视音响系统 回音壁 拆机+固件升级

楼主(2019-12-08):
Bose Solo 5 TV 电视音响系统 回音壁 拆机+固件软件系统升级回音壁 就2个全频喇叭,功放芯片是TPA3110D2,蓝牙芯片CSR A67175,电源20v1.8a
国内和美国日本没有看到升级固件(原因是支持页面连接失效),香港德国官网可以正常访问所以可以找到固件和升级方法。升级了 不知道有什么变化  没有细细体会。bose solo5 拆机里面电路很简单 ,扬声器也就2个全频,看来关键还在于声音软件调校。不像其他品牌回音壁是很多小喇叭组成。

固件升级方法官方原文:
固件
对于Windows PC和Mac用户:

  • 需要一台计算机来下载更新信息。要获取此信息,请先关闭电源并拔下Bose®Solo 5 TV音响系统的电源。
  • 将可用的USB拇指驱动器连接到计算机。确保从USB删除所有文件。
  • 单击下面的“立即下载”按钮以下载(Solo5.mdu)软件文件。
  • 将(Solo5.mdu)软件文件保存到USB驱动器。
  • 从计算机上卸下USB驱动器,然后返回Bose®Solo 5 TV声音系统以执行更新。
  • 将USB驱动器插入标有“服务”的接口。
  • 插入您的Bose®Solo 5电视音响系统。更新将自动开始,并且指示灯将每隔几秒钟短暂闪烁琥珀色。
  • 更新将需要几秒钟才能完成。Bose®Solo 5电视音响系统上的指示灯将继续闪烁。更新完成后,指示灯将闪烁绿色。
  • 指示灯闪烁绿色后,请从Bose®Solo 5 TV音响系统中卸下USB驱动器。卸下USB驱动器并打开系统电源后,系统将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
电路做工看起来不错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么一个音箱里头还有这么大一片csr芯片啊

网友:
喇叭走线骚的可以

网友(2020-01-21):
20瓦*2立体声D类功放片!

网友A(2020-02-20):
老大。这个音箱的喇叭是什么牌子?我的怎么就一个码外加 CHINA.另外这个电路板怎么拆下来的?

补充内容 (2020-2-21 18:42):
各位老大谁知道喇叭上没有BOSE的LOGO是不是假货啊?

网友:
bose的东西体积小音质不错 同体积几乎他最好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吧!我是用淘汰下来的2.1,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这个音箱的喇叭是什么牌子?我的怎么就一个码外加 CHINA.另外这个电路板怎么拆下来的?

补充内容 (2 ...

BOSE低端音箱都是国光电器代工的,喇叭也是国光电器生产的,高端的部分是是墨西哥或者美国生产。
不一定都会打bose标吧,看接线柱,一根长长的不会焊接喇叭线,一般都是缠绕。单买的喇叭不好分辨真假,成品一般假货自己也会知道。

网友B:
这个回音壁看见商家在好几个论坛在卖630块钱值不值得买?手里有个mini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音壁看见商家在好几个论坛在卖630块钱值不值得买?手里有个mini2!

据说是换了原装单元,说实话我也想求证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是换了原装单元,说实话我也想求证这个说法

被换了单元了?本来这款也是bose的低端产品,看评价效果也就那样。算了不折腾了还是收个二手C5或C50吧!

网友:
bose挺坏的,据说降噪耳机出了BOSE QC70,然后QC35在线升级,把耳机降噪效果负优化了。我的也升级了,确实降噪不是很明显了。

网友:
这个BOSE的回音壁是最坑爹的玩意儿,效果远远比不上不到千元的漫步者S1000或惠威M200,真正的智商税商品!

网友(2020-04-20):
M比不够,尴尬了

网友:
下载不了,m币不够,想试试可以不

网友:
楼主,你好,我下载你这个solo5升级包,然后拿去升级,升级不了啊,现在我家的bose solo5亮红灯了,开都开不了,有什么办法没有了!拜托你了

网友D(2020-11-12):
楼主,你好,我下载你这个solo5升级包,然后拿去升级,升级不了啊,现在我家的bose solo5亮红灯了,开都开不了,有什么办法没有了!拜托你了
本人与这兄弟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么长的体积才2个喇叭。。。。。。

网友(2021-05-28):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下载你这个solo5升级包,然后拿去升级,升级不了啊,现在我家的bose solo5亮红灯了,开都开 ...

兄弟,你的弄好没有了!我的还没弄好了,一直在搁置着,早知道不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