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母上大人 单位捡的两个电动车充电器,修一个,改一个。

楼主(2019-12-08):
两个,一个正常一个不亮

一个神州行,属于二三线品牌。

一个。。。。。。三线都算不上,公模产品

后面废话

先来不亮的,可以看出是12年的

y螺丝

内部,公模,不多介绍。当时3元一个的时候很多坛友拆过了。没有boom痕迹

后面也没有boom

这个有点搞笑,400v电容后面居然刻出了+和-

输入端没有短路,输入输出保险正常。

插头对蓝线,不通。

插头对棕线,不通。。。。嗯???断线了了???

拆线线,直接扭在一起,不通。。。。确实断线

突然发现少了点东西。。。。

对,风扇没有了。.。。。阉割了

找一条带固定卡子的电线都找不到,找到电源

爆开。

接上试机正常。

是2串24v充电器。。。没啥用。。。。是母上曾经骑的助力车的充电器。助力车现在还在,就没电池和脚踏板坏了而已。不舍得扔,本田车啊!

准备装回,不够长。。。。

哎呀屁事多,反正没什么用,不要线装回。以后有坏充电器再移植线

然后神州行充电器

都很老了

拆掉3个灯,改造。分别:电源、充电、充满。然后把绿色灯装到电源的背面,因为这个充电器要准备隐蔽式使用,不能太明显的亮光被人家看见了

测试可以。

后面相应的位置挖个小洞,灯的侧面来往外透光,外面看起来不会太明显。充电状态就用风扇来判断

可以。

网友A:
比我的那个铝壳充电器好多了

网友B:
隐蔽式使用,这是要打算偷偷的充电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隐蔽式使用,这是要打算偷偷的充电么?

楼道的公共电吧

网友D:
改啥灯,直接扣着用不就OK:lol:

网友:
高手,电路板的原件我还不是看得很懂。电路板的电流走向我也不懂,怎么看的。有相关资料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蔽式使用,这是要打算偷偷的充电么?

对,放在楼下门口,充电器藏车篮,感应灯灭灯了之后有亮光容易被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道的公共电吧

不算公共电,自己拉的电,就怕有些人说什么什么不安全然后哔哔赖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啥灯,直接扣着用不就OK

其实电源灯还是要的,充电状态可以判断风扇。有时候插进去了没充电,看看电源灯还能知道是充满了还是220没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的那个铝壳充电器好多了

这两个都很一般的了。前级emi都没有。雅迪台铃爱玛绿源这4个的充电器比这更好

网友:
第一个连风扇都阉割了真是无语

网友E:
神州行的,还可以,变压器看着舒服。是不是还有一个高级的 全球通版?
         最好真的不要在一楼楼道出口充电,万一有事,出口被封住,出大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神州行的,还可以,变压器看着舒服。是不是还有一个高级的 全球通版?
         最好真的不要在一楼楼道出 ...

神州行是个电动车品牌。充电不是在出口充电,在门外面,露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啥灯,直接扣着用不就OK

只需电池组加无线远程均衡保护板,像新能源单车蚂蚁等,随时发电压信号到手机,顺便设定好过充切断电压,最后充电器指示灯都可以去掉。

网友:
楼梯间充电确实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