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奔4不支持64位系统,最大只能认3.25G内存?

楼主(2019-12-09):
配置如下
CPU:奔腾4 3.6G 775接口
内存:3.25G(2G+2G DDR2)
主板:技嘉915P
硬盘:500G
系统:win10 1909
原机是2G内存,上网打开几个网页就占用70%以上了,随后就到仓库捡了一条2G的条子插上去了,开机显示内存是3.25G,开始还以为是32位系统的缘故,结果进BIOS显示的内存还是3.25G,msdn下载了个win10 1909的64位镜像,安装的时候提示错误说此系统版本不适用该电脑。按理说64位系统只需要64位处理器即可安装,775奔4也是64位处理器,应该能支持4G甚至更大的内存,难道另有猫腻吗?

网友:
win7怎么不试下?

网友:
32位系统只认那么多,换64位就正常了,但是你CPU可能64位会带不起

网友:
主板的问题,你搜搜主板最大内存支持,还有,很可能分给集显一部分,

网友:
去主板官网下载对应型号,更新最新版本的BIOS试试

网友A:
32位默认的内存识别上限。

以前在运行SQLServer的Windows Server(2000?2003?记不太清楚了),为了使用超大内存,可以在启动项上使用3GB选项开关。不清楚Win10x32是否支持。具体可BING一下或者度娘一下。

另外,你这CPU是否支持64位?度娘结果如下

奔腾4系列中仅有以下型号是支持64位系统的:
1、赛扬D(300型)。
2、奔腾4处理器500型。
3、含超线程的600型。
4、奔腾D处理器800型。
其余奔腾4处理器全部不支持64位。
资料源自intel http://www.intel.com/support/cn/ ... 07038679.1434362830

网友:
我前几天给本子加了2G内存后,显示2.9G,因为是32位XP。就那也是满意的,25块钱买了内存条,挺好。2003支持4G

网友:
你这个系统是不32位的吗  你要装64位系统就可以认了

网友B:
找个内存补丁,就可以解决32位操作系统凸破3.25G限制。我的老本本,装W7就的是这方法。不过忘了存补丁文件。

以下为摘自网上:
readyfor 4gb是国人编写的傻瓜化破解32位Win7内存4GB限制工具,让32位系统能用上4G或者更大的内存。应该说是识别,但是内存还是不能很好的用尽,4G以上内存,推荐还是用64位系统。

网友:
32位系统问题,有600多m可以用于内存缓存什么的,支持pae就可以开启,FancyCache一类的可以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位默认的内存识别上限。

以前在运行SQLServer的Windows Server(2000?2003?记不太清楚了),为了使 ...

正解,如果cpu不是64位的就没法安装W10 X64。

网友:
必须得是64位的操作系统才能识别4G以上的内存呢

网友:
不支持Memory Remap Feature,这个技术是965(含)以后才支持的。

不用试验64位、4G破解补丁了,这些玩意儿能用的前提都是有remap

网友:
win10已经不支持1代k8(含)以前的U了,因为缺少指令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内存补丁,就可以解决32位操作系统凸破3.25G限制。我的老本本,装W7就的是这方法。不过忘了存补丁文件 ...

BIOS里面也显示3.25G,显然BIOS并不知道系统是什么,与32系统无关

网友:
915芯片组中,915GM与PL是明确只支持到2G,不支持4G的。你的这个BIOS显示为8I915P(应该算是915P),是可以支持到4G的。而且显示已经是3.40Gb,突破了2G限制。不行的原因,估计有两个:一、BIOS版本太低,可以到主板网站上刷个新版,或刷个通用915P的BIOS。二、32位操作系统只能支持到3.25G。
建议先下载内存补丁试下,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主板BIOS问题,需要升级,如果有的话~

网友:
一般奔4没有X86-64指令集,但是intel花了好大代价从AMD手上弄来的.AMD Y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内存补丁,就可以解决32位操作系统凸破3.25G限制。我的老本本,装W7就的是这方法。不过忘了存补丁文件 ...

只是能识别,实际上用不了,32位只能寻址那些

网友:
换固态硬盘,内存大小区别不大了,因为虚拟内存也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