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华为c8815老手机

楼主(2019-12-09):
六年前开电信全家桶送的2台手机,一台华为c8815,一台酷派什么型号。
这不用了拆拆看,当年我用完了淘汰给老妈用,老妈用淘汰了就一直躺在那,没事充充电。

正面,这手机保养得算不错,没有大伤,功能正常,当年,还是高通的CPU,华为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脱颖而出。

扣掉电池

拆后盖螺丝,撬开后盖

TF卡插槽

震动偏心电机

摄像头模组

拆下主板,看后面,主要芯片都有屏蔽罩,就不打开了。

各种排线

细看一下LED闪光灯。

网友:
好东西啊,改一下,插电自启动可以改家庭监控,车载WIFI,电子钟,定时开关,支持WIFI的话,还能改成远程物联网遥控开关(利用摄像头或SIM卡触点控制继电器)

网友A:
这货当年还有人教如何改成双卡双待的,https://img.mydigit.cn/forum/201 ... znh9gjigljo4gj.jpeg把右下的六个焊点加锡,凸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当年还有人教如何改成双卡双待的,https://img.mydigit.cn/forum/201912/09/064533f9znh9gjigljo4gj.jp ...

我说那六点看上去那么眼熟啊,原来可以焊SIM卡座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那六点看上去那么眼熟啊,原来可以焊SIM卡座子

趁着淘汰了,折腾一下不

网友B:
当年折腾过,是一台定制机,是刷基带能支持移动联通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折腾过,是一台定制机,是刷基带能支持移动联通忘记了

对,原型机是g610,电信定制版是c8815,这么久了没啥问题质量还是不错,只是落后了而已。送的另外一台酷派的就差了,还没淘汰他就自我淘汰了,用着自己要重启,出厂设置个换过一个电池都不行。

网友C:
之前是8815、8812二选一,后来选了几乎不要钱的8812。这手机最大的缺点就是那颗320W像素的定焦摄像头,没有自动对焦的,然后有大神发现可以换华为8825D的800W像素带自动对焦的摄像头。直接装上去,把摄像头周边的外壳打磨掉一点就可以了.....当时也算是硬件DIY的开始吧,之后硬件都很强了基本上也不要改什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8815、8812二选一,后来选了几乎不要钱的8812。这手机最大的缺点就是那颗320W像素的定焦摄像头,没有 ...

我买了台c8812,此型号触摸屏非常容易损坏,百度一下,通病。我的不到一年左边竖条状区域触摸失灵,免费换了新屏。又用了不到半年闲置,偶尔拿出来充电。之后发现,屏幕触摸又失灵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8815、8812二选一,后来选了几乎不要钱的8812。这手机最大的缺点就是那颗320W像素的定焦摄像头,没有 ...

我这个是交1690元,开电信100m光纤,包括电视机顶盒,光猫,开两手机号,送两手机,两手机按当时市场价算,加起来基本就是1690,然后1690分期返还给我就相当于送的手机了。后来又有两部手机买电信定制机返钱,到上一个(给老爸了)和目前手上这个才是真正出钱买的。现在基本没几个机型能返钱了,账户还有一些钱还没反完,估计还得两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台c8812,此型号触摸屏非常容易损坏,百度一下,通病。我的不到一年左边竖条状区域触摸失灵,免费换 ...

估计你那手机触摸屏是我们公司做的,当时做这项目因为触摸屏两边失灵,赔了华为3亿,现金和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那手机触摸屏是我们公司做的,当时做这项目因为触摸屏两边失灵,赔了华为3亿,现金和产品 ...

叉,华为拿到3亿怎么不赔下用户呢

网友:
可更换电池的设计不错,几十元自己容易解决,现在的手机往往多了电池更换服务费,顺便有不少两三千元机,变成容易烧屏的OLED和晚上频闪,全面屏更容易裂,而且难找到副厂屏。

网友:
酷派也就几百元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8815、8812二选一,后来选了几乎不要钱的8812。这手机最大的缺点就是那颗320W像素的定焦摄像头,没有 ...

我的C8815给老妈在用中,只会接打电话。C8812电池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