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仁风RNF-500Q桌面式暖风机拆修,电源板莫名其妙打火拉狐?

楼主(2019-12-09):
风机,上年买的。今年拿出来莫名其妙不能用了冷死了

后面入风口,没有滤网

底部有防滑

标签,500

拆侧面支架

有硅胶垫,阻尼效果

打开

ptc旁边的塑料都热坏了。。。可能风扇不转,然后发热在空干烧。

开关没问题

风扇电源

热保险

????

??????

???????蓝色电容皮都被螺丝干坏了

背面干净

两个触片均有打火烧蚀。两个打火的是火零线,正常应该不会打火的,可能回南天潮湿湿气进去了

烂掉的电阻,裂了

没阻值了

热保险。113的,也挂了。一次性保险

测好后部电路没有故障,更换10r电阻

串灯(不要ntc)试机,正常。

短接温度保险

发热正常

搭线跳过保险,暂时没有备件。凑合凑合

套。。。。套不进去

剪掉米粒,

可以了。

电源板灌胶,防止潮湿又噼里啪啦

装回

装回

网友:
没温度保险什么时候风扇或者电源挂了,就起火了

网友:
楼主还是抓紧配个温度保险吧,毕竟安全第一嘛。

网友:
这样跳过温度表现,风险太大了,宁愿暂时不用,也不要这样搞

网友:
1、PCB火零线之间跳火是PCB没有做割槽处理受潮所致,应该在火零线PCB之间切开一条槽,现在PCB上有碳化痕迹,再受潮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出问题。
2、温度保险是最后一道防线,下次如果再出问题,就是直接起火了。

网友:
温度保险好像可以用PTC电阻,应该比容易粘合的触点式温控开关耐用点,尽量紧贴发热部分,过热后PTC自恢复保险丝变成大阻值保护,能找到控制功率管的热保护电路更好。

网友A:
里面有小强没,看到那个痕迹很像是烧烤过小强尸体的样子

网友:
温度保险淘宝有卖,一两块钱一个,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小强没,看到那个痕迹很像是烧烤过小强尸体的样子

没有,之前也考虑过这个情况,实际没有

网友:
太近了,飚火狐了

网友:
别用了,没保险太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