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三星5v充电器如何改成调压到7-9v左右

楼主(2019-12-09):
请教三星5v充电器如何改成调压到7-9v左右,需要修改哪里的反馈电路?

楼主:
占楼备用  谢谢

网友:
口水大法  口水大法

网友:
进来学习帮顶u3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
短接光耦看看吧    能升到多少是多少了

网友A:
R6上并一个1K可调,调到合适电压,焊下来量下,用固定电阻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上并一个1K可调,调到合适电压,焊下来量下,用固定电阻代替。

好的我试试 用可调电阻 吧R6 替换下来  调一下试试 谢谢

网友:
我也想学喔。

网友:
RX1上加适当电阻试试,看电压会不会变。如输出电压要加大,输出端电容耐压是否够。然后可调R14或R10.

网友:
一般查基准电阻的部分,不过我改过一个13009山寨电源,结果发出烟花声,把低压侧滤波电容换了,一两小时后发现没有输出,估计是基准部分烧了。

网友B:
强行提高电压可能会听到BOOM:lol::titter::shy:

网友:
楼主改好了吗?结果如何?

网友:
估计能升到7伏再上得加绕线圈啦

网友C:
听说是要有TL431的才容易改电压

PS:话说楼主都会画电路图了,改个电压应该不算难吧。

网友:
查了一下资料,楼主可以试试改变R9的阻值,减小是提高输出电压

网友D:
楼主确认电路图没有画错吗?按图纸,R14(390K)用在这里没道理也没意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行提高电压可能会听到BOOM

看到你网名亮了,没事听到boom,修修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认电路图没有画错吗?按图纸,R14(390K)用在这里没道理也没意义啊? ...

楼主的图纸有一些错误,但是那个R14没错,它还有个并联的电阻,楼主没标注阻值,电压采样上臂,我算了一下大概是3.8k左右

网友:
这是输出5伏0.7安那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是要有TL431的才容易改电压

不是我画的  百度找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