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旧电池组测容量

楼主(2019-12-09):
优利德USB电流表独立供电,采样电阻引出两根线串联一个30欧姆100瓦电阻

网友A:
单这么测没有用吧,我是超威的,和你这个款差不多,原来以为是聚合物的,但是拆开才发现是5串13并的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这么测没有用吧,我是超威的,和你这个款差不多,原来以为是聚合物的,但是拆开才发现是5串13并的18650电 ...

我这个也是18650的,前一阵拆开测过空载电压没发现明显不均衡,但现在1A多小电流放电到42V的样子就保护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单串落后。现在还准备卖钱的,所以不想大拆

网友:
建议换无刷USB风扇好些,避免测试的时候因为电机电刷导致风扇停转。顺便负载部分可以用60摄氏度PTC发热片,自带过热降功率。

网友:
这么测也是可以了哈哈哈。

楼主:
测量另外一组同时买的出现48V就保护的情况,狠心拆开发现有一串与其他串压差有0.6V之多,不知是有单体自放电明显还是均衡性不佳日积月累,现用1A补电中修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