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1:8 PLC分光器及光波导器件图解

楼主(2019-12-09):
话说得到几个光纤线路上用的分光器,从来没接触过这玩意,先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预习一下
话说在知识的大洋里,真是学无止境呀!!!
【2楼还有分光器核心器件——石英基板集成波导光功率分配器 解析

背景知识介绍
-----------------------------------------------------------
光纤分光器:
也叫分光器,就是实现光网络系统中将光信号进行耦合、分支、分配的光纤汇接器件。是光纤链路中最重要的无源器件之一,具有多个输入端和多个输出端,一个分路器有M个输入端和N个输出端用M*N表示。

工作原理:
在单模光纤传输中,光的传输主要是依靠纤芯,但是还有一定的能量是通过靠近纤芯的包层中的传播的,也就是说,如果两根纤芯足够靠近,光信号可以在两根光纤中得到重新分配。分光器就是起到分配的作用。

分光器常见的两种类型:
熔融拉锥光纤分路器(FBT光纤分路器)和平面波导光纤分路器(PLC光纤分路器)

FBT分光器

PLC分光器

FBT型原理
FBT技术是将两根以上的光纤捆绑在一起,然后在拉锥机上熔融拉伸,拉伸过程中监控各路光纤耦合分光比,分光比达到要求后结束熔融拉伸,其中一端保留一根光纤,作为输入端,另一端作为多路输出。
合并融合

两路和多路型式

PLC原理
PLC技术是基于光学集成技术的,利用半导体工艺(光刻、腐蚀、显影等技术)制作。光波导阵列位于芯片的上表面,分路功能集成在芯片上,也就是在一只芯片上实现1、1等分路;然后,在芯片两端分别耦合输入端以及输出端的多通道光纤阵列并进行封装。

两者区别:
1.材质
FBT光纤分路器由钢、光纤、热缩管和其他常见材质等制成。由于这些材质成本不高,器件制造技术也比较简单,所以FBT光纤分路器的价格较为便宜。而PLC光纤分路器的技术则更加复杂且昂贵。它采用半导体技术进行生产,大大增加了制造难度,所以其成本偏高。

2.工作波长
FBT光纤分路器仅支持三种波长:850nm,1310nm和1550nm,不能在其他波长环境下进行工作。PLC光纤分路器可以支持在1260nm~1650nm波长下工作,损耗对光波长不敏感。由此可以看出,PLC光纤分路器所支持的波长范围更加广泛。

3.分流比
FBT光纤分路器的分流比高达1:32,而PLC光纤分路器可以上升到64,这使得PLC光纤分路器可以提供更高的可靠性。此外,基于更高的技术,PLC光纤分路器可以对信号进行同等拆分。

4.温度
温度是影响光学器件性能的关键因素。因此,具有良好的温度稳定性对设备的性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FBT光纤分路器可以在-5℃~75℃下稳定工作,而PLC光纤分路器可以在-40℃~85℃这样更宽的温度范围下进行工作,且在这样极端环境下发挥优良的性能。
除了以上差异,FBT光纤分路器和PLC光纤分路器还有其他的差异。例如,PLC光纤分路器的尺寸比FBT光纤分路器更紧凑。因此,PLC光纤分路器更适合高密度应用。
--------------------------------------------------
以上信息节选自网络,如有不详或错误,请大家指出

下面看实物
收到的就剩残体了,很轻,输入输出光纤及接头已经遗失

华为2014年出品

运营商是中国电信
贴纸上信息很全面,连责任人都有

这个侧面是I/O端,可惜已经没有了

安装固定用的手拧螺丝

自由状态

要压下才能拧上

拆掉4颗螺丝
万万没想到里面这样简单

就这么个玩意
难道传说的石英基板集成波导光功率分配器件就是它?!

想必原本是这个样子的

抠下来,清理干净两种胶

这面还有序列号

先来个全家福

关于这个石英基板集成波导光功率分配器件
楼下继续分析

楼主:
金属管子抠开里面看起来还是简单

有内容一侧

输入端,单光纤

里面细节

输出端,8光纤

里面细节

看不清,抠出来

透明的玻璃样
想必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石英基板集成波导光功率分配器件了

上“X”光机检查
中间看着是全透明的

转90°,能看到中间有界面,应该就是光路部分
注意两侧耦合端是斜边,具体原因不详(偶猜是为方便自动对齐装配)

输入端
用石英晶体和胶固定光纤

粘胶细节
锥形应该是方便插入的

耦合界面细节
能明显看出光纤和波导管物理耦合状态

输出端情况复杂一些
8路光纤并排插入石英晶体,外部再粘胶
侧面

正面看

输出端耦合界面细节

转个角度再看

对得很整齐

粘接界面位置,8并输出

网上找到的结构图

网上还找到的PLC分光器生产工艺流程,一并附上:  -------------------------------------------------
一、外购FA(光纤阵列)和PLC芯片(光波导器件)进行表面处理
目的:a:清洁半成品和原材料
      b:增加胶的附着力
方法:使用有机溶剂在超声波中清洗,在显微镜下检验

二、耦合(对光)
目的:调整FA(带纤、单纤)与CHIP(芯片)之间角度,使IL最小(通过对光找出最低值),上胶固化使FA与CHIP(芯片)之间固定
方法:上架调整、点胶固化

三、二次曝光
目的:加强胶的固化状况(UV胶)
方法:放在曝光箱内(或不锈钢盘中)放置一段时间检查胶色及断面状况

四、分别放入烤箱和冷热循环箱中
目的:使胶完全固化释放应力
方法:热烤箱中放一个周期85℃ 冷热循环箱中加热、加湿到双85℃冷却到-40℃(4个周期)

五、测试
目的:把1×N的分路器逐一测试,包括通道、插损、回损以及偏振损耗是否符合相应标准
方法:用光源和光功率计逐根测试

六、封壳
目的:保护核心部件
方法:穿好两种橡胶帽,上胶(704)将产品放入金属小壳内、老化(自然干燥)

七、模盒
目的:把分路器做成盒式或微型钢管式
方法:把裸纤分路器穿入0.3~0.9的松套管中

八、加头
目的:加上客户所需要的连接器头(FC、SC、LC或APC)
方法:穿件、拔纤、固化、研磨、组装

九、成品测试
目的:确保产品品质
方法:用光源和光功率计逐头测试

十、包装
目的:保证产品在运输中不受损坏,按客户标准打印相应的标签及测试报表
方法:盘光纤、打印标签、做测试报告
---------------------------------------------------------

PLC技术是基于光学集成技术的,利用的是光刻、腐蚀、显影等半导体工艺技术制作
偶理解:这个分光器的作用就相当于电路中1出8的集成芯片,不过是集成的光路,只是功能相对简单一些(可能需要的科技水平还更高一些)

以上是收集的资料和实物对照,偶也是才认识的,如有错误请不吝指出,偶来改

网友A:
不错很详细,可以敲开看看内部~

网友B:
这个评测很高级!!
赞赞赞
经常见用的,没想到里面的工艺这么复杂。

楼主:
沙发没有了,板凳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好高端哈哈,能干点啥呢

网友:
想不到里面这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详细,可以敲开看看内部~

透明的,感觉敲开也看不到更多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高端哈哈,能干点啥呢

多弄一些,可以做星空顶

网友:
玻璃细丝不错,应该可弄在发热丝断的防风打火机上。好像生产工艺利用合适的高温,在特定的温度范围有非牛顿流体特性,可以拉丝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学习了!很不错.

谢谢,没想到这个小玻璃条这么复杂哈

网友:
相当于网线的交换机了,果然换用光纤,突破了技术关后,成本比电缆低太多了

网友:
介绍 的很详细,非常好的科普贴。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评测很高级!!
赞赞赞
经常见用的,没想到里面的工艺这么复杂。

网上还找了生产工艺,一并更新到2楼,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管子抠开里面看起来还是简单

好高大上的设备啊。

网友:
照片相当清晰,虽然看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高端哈哈,能干点啥呢

光纤全断了,貌似可以凑一对来做耳坠

网友:
连续十多天打赏超出当天啊,好多人都是这样我的分都用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