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小米的这个type-c转接头还能修嘛?

楼主(2019-12-09):
小米的这个转接头不行了,c转vga的接口,因为我们平时都要用到投影仪的vga,199元的价格呢,很贵啊,我感觉应该是tpye-c的线头这里里面可能坏掉了,问下大家自己还能修嘛?里面哪些线对哪些线,淘宝能买到自己焊接修理嘛?

网友A:
如果只是线坏,换个头子而已。

网友B:
联想有个转接头,小小的,不到20块,重买一个吧

网友C:
所有的转接口都没用吗?C口坏的几率不大,很有可能是内部电路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线坏,换个头子而已。

有没有头子的链接啊

网友D:
先拆开看看是几芯的线再说,好像是有9、12、18芯的不同,只要能买到针脚芯数都对应的线,理论上就能换头。
不既然打算折腾的话,建议是直接买个TYPE-C的母头,然后焊上去,用时候两拿双C头的线去连接,这样就算后期线再坏了,也更好买并且不用再折腾,最最关键是这么一改装后,你还可以用个A-C的线把这玩意用到标准的3.0口上。

网友:
盒子拆开  里边容易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有个转接头,小小的,不到20块,重买一个吧

有链接嘛?给我一个,其实这个还是usb拓展的功能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转接口都没用吗?C口坏的几率不大,很有可能是内部电路板坏了。

感觉是接触不良了,应该和电脑链接的头那里坏了,因为经常有弯折

网友:
有两个类似的东西,typec转接视频,网络,USB,还有充电。
一个插上有时能识别,有时不能。按压接头部分会有电脑反应。估计是头子不好
还有一个USB口,网口,充电都可以用,HDMI没反应。
谁有推荐的typec头子,我想换一下试试。

网友:
最好还是拆了,换跟线,一来比较容易焊接,二来原来的线弯折太多,估计也差不多的了

网友:
既然坏了,先拆了再说

网友(2021-08-27):
您好,我已拆解,但是找不出问题,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E:
一模一样的,也坏了。
关注下,等有能修的大佬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拆开看看是几芯的线再说,好像是有9、12、18芯的不同,只要能买到针脚芯数都对应的线,理论上就能换头。
...

A-C顶天能有USB HUB 功能,要全功能的TYE-C才能转出VGA和RJ45

网友:
24P满芯线,很难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模一样的,也坏了。
关注下,等有能修的大佬出现。

你的是哪里坏了?我的已经拆开了,我感觉是虚焊了,毕竟使用的温度一直很高,但没原理图,不知道该怎么测。

网友F:
我的也坏了,怎么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坏了,怎么拆?

团部的不该说这话

网友:
没看见螺丝,只能硬拆,不显水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