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三星液晶显示器屏幕是不是彻底废了?

楼主(2019-12-09):
老哥踢烂了,修的话要多钱?

网友:
可以拆电路板来卖

网友A:
请把是不是去掉,坏成这样就等于指着一堆猪肉问还能不能抢救下

网友:
屏坏了就没有修的必要了,扔闲鱼买电路板吧。3楼回帖点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把是不是去掉,坏成这样就等于指着一堆猪肉问还能不能抢救下

猪肉说:我或许还可以抢救下

网友:
要不然呢要不然呢

网友:
屏坏了只能把其他的当配件买,这个修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猪肉说:我或许还可以抢救下

猪肉说:虽然抢救不来,但我还是值点钱的。

网友:
把屏拆了,当个大工作台灯,应该挺不错的吧,又大又亮

网友:
一天到晚在家打游戏不出街盘妹子被老哥踢坏了吧

网友C:
可以换屏。价钱和货源不做讨论。

网友:
并没有彻底废,你看当镜子用还是可以的,凑合能照出人影。

网友:
屏坏就没修头了,配件卖了回点血,赶上双12在买个

网友:
屏坏了那就没有修的价值了,主板电源板挂闲鱼  不过不一定卖的了

网友:
明显踢碎了,直接处理板子,还可以卖一下

网友:
这个基本大概买个新的吧

网友:
我零几年想到楼主的情况,因为我的百元旧液晶屏遇到过一次家庭抱立碎裂,又百元买了部凑合的LCD,完全没必要曲面和OLED,如果真有摔不烂不烧屏的QLED软屏可以考虑。

网友:
打架就是打钱,
果然不假,
大架小架都是

网友:
电源可以改造给笔记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屏。价钱和货源不做讨论。

说下500元以内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