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明纬改小牛电动车快充充电器

楼主(2019-12-09):
之前把小牛N1的电池改成了双电并联,并加上了理想二极管防止副电给主电互冲。

这样一来,电池变大了,相应的充电时间也变长了。原车带的都市版充电器充电电流3A,从车身充电口同时给两块电池共计40AH充电,理论上需要13个小时以上。实际上因为电池可用容量下降,用不了13个小时,但是超过10小时的充电时间也是必须的。因此考虑DIY一个快充。
对于组了大容量电池的朋友来说,中兴2400这种动辄20、30A充电电流的充电器是最需要的。对我来说这么大的功率用不上,我的电池容量不算大,只需要一台5-6A充电电流的快充就可以了。因此我选择了DIY改造明纬350W电源。
明纬350W开关电源改造可调电源的方案,网上有很多详细的帖子,我就不详细说了。我是参考这个帖子:帖子链接,感谢作者@ksj197706因为我对开关电源一窍不通,所以完全按照帖子里面的一步步来,遇到问题还咨询了文章作者,作者很热心,再次感谢!还好一次成功了。
原配调压电位器可以调整电压在37-72V之间。

电压67V,充电电流5.5A

两根导线太寒碜了,做个头子吧。

3D打印插头,这个插头避开了N1和M1的差异,可以给N1、M1共同使用

3D打印明纬端子保护罩

成品图(后来又加了个电压表)

充M1电池充满53.5V

充电桩显示功率44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