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的AMS1117 电压误差大

楼主(2019-12-09):
网上买的AMS1117,空载输出电压4.7V
丝印是AMS1117  5.0  XJS80
难道是需要加偏置电压的
小伙伴们遇到过吗?

网友:
输入输出各加一只10uf以上的电容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输入电压~

网友:
我觉得2楼说得对

网友:
要加电容进行匹配的

网友: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A:
我也觉得最大可能性是输入电压低于5V吧

网友B:
输入电压多少?

网友:
电压偏高就带负载,偏低就加电容。

这玩意本来输出就应该加电容,电池供电的话,输入加不加问题不大。

网友:
不是输入电压的问题,我以前用1117—1.5,输入4.2V电压,输出1.47V才。本来负载用的电压就不需要很准的……

网友:
按照规格书上写的,如果输入电压在 6.5到12v之间,输出电压在4.9到5.1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多少?

输入电压9V,输入输出端都加了50微法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最大可能性是输入电压低于5V吧

输入电压9V,输入输出端都加了50微法的电容

网友(2020-04-17):
应该是输入6V以上,这个是输出5V的1117

网友:
肯定假货。这玩意很简单啊,我的随便给个电压都是精准的5.01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