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利德UT10A;卡片万用表开机费劲,原来是这个金属片问题

楼主(2019-12-09):
很多年了,业余测测够用,缺点是没电流档,其他够用。

网友A:
估计、可能、也许很快又要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可能、也许很快又要断

弹性不错,应该会用很久。

网友:
没想到这玩意还能裂,一般不都是板子磨损么

网友:
还没见过这个断的,而且断的地方也奇怪

网友:
没电了开机也费劲

网友B:
竟然用2032,电池成本太高了,只适用于偶尔使用的场合。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断的真有个性

网友:
别告诉我那个2032是供电电池……这用不了几次就没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竟然用2032,电池成本太高了,只适用于偶尔使用的场合。

一两块钱一个成本高?

网友:
卡片表无敌了。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圆的牛屎。。。

网友:
这种卡片万用表用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
胜在便携 不错

网友:
真的好小巧的

网友:
有一片焊锡不够。这旋钮设计导致断片,你这必须下压才转动。压多了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两块钱一个成本高?

一两块钱不到100mAh的一次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两块钱不到100mAh的一次性电池

200毫安时以上

网友:
200多mAh是大牌产品的指标,一两块钱的根本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