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只2块8包邮的吸顶灯

楼主(2019-12-09):
本来是去撸5.8包邮那个大尺寸的,结果去晚涨价了,只好撸了2.8包邮27cm的了,不知道是赚了还是亏了
直接产品内盒贴了快递单就寄过来了,运气不错,只是灯罩压扁了,没坏

送了安装螺丝

驱动参数 120ma 65-165v

6颗灯珠  总共2条 12颗12w

铝基板 没导热硅脂

覆铜加宽了,有助于导热

驱动好小一个  越来越小的趋势

背面没元件

高压电容400v6.8uf

芯片DP8628

低PF非隔离去Vcc电容DP8628降压型准谐振LED恒流功率开关18W
产品描述:DP8628是一款内部高度集成的降压型准谐振式LED恒流功率开关
               在同一晶圆上,DP8628集成有高压功率MOSFET和控制器。此外,芯片还集成有高压启动电路和无需辅助绕组的电感电流过零检测电路,利用此功能系统工作在准谐振模式下并且最大程度地简化系统的设计。
               DP8628集成有完备的保护功能以保障系统安全可靠的运行,如VDD欠压保护功能、逐周期电流限制、过热保护、LED短路保护等。

end

网友A:
我撸的是1.8,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撸的是1.8,一模一样

我是要去找客服退1元差价吗

网友:
工厂这是亏本买卖。

网友:
真便宜!买个灯板还要贵这个

网友:
我撸的是0.8,1.8再用红包1元,完全一样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商家赚取信用,还好没遇到后期的阻容分压。

网友:
这线好奇葩啊。

网友:
灯条带透镜就高大上了

网友:
这个不该用环形灯板么?

网友:
实测有多少W?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压变形了,全额退款了,东西送我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灯罩压变形了,退款了,灯送我了。

网友:
拆灯珠也值啊~~~~~

网友:
太值了吧这

网友:
2.8元包孕,老猪你还需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之前弄过不少这样那样的便宜灯,但是感觉都是很好,就把两个灯板塞一个灯里面

网友:
显然不会足功率的,12W12个LED灯珠,每个1W,有点大

网友:
謝謝分享 够大还带透镜,看灯罩透光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