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半球电磁炉

楼主(2019-12-09):
电信送的,写的半球,不知真假,感觉是假的,

看来是图片仅供参考,内容与图片不一致

真尼…,全新的,一直没用,干燥储存,刚拆封想烧水,启动后烧水1分钟,嘣一声,冒着浓烟滚滚…

反面,只上了四颗螺丝,正常应该至少六颗,小作坊索成本,或者懒得装。

铜线?应该不可能。

论坛惯例试试磁铁,不吸,

还是不吸,

依然不吸,惊讶啊!

冷却系统风扇

这个肯定不吸。

换下来的烧毁的高压电容,

楼主:
试了一下恢复正常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还是智能双核的,进口IGBT电脑芯

网友:
大电感都省略了

网友:
29.9包邮买的把

网友A:
提前半球都有心理阴影了~也是被赠送了一个电磁炉一个电水壶,电磁炉只加热40多秒就停机,电水壶倒是烧的水哗哗的,之后就“砰”的一声底下窜出开水~电磁炉咋修都不改初衷,半途面板还碎了,看茬口手指掰一下掉一块的陶土片刷了油漆,功率管也炸了,最后剩一个风扇和俩电容~电水壶底下烧穿一个大洞,电热管爆断,想装小米都给漏光~~~看来半球太可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前半球都有心理阴影了~也是被赠送了一个电磁炉一个电水壶,电磁炉只加热40多秒就停机,电水壶倒是烧的水 ...

吓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