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冬天室外3℃,买隔热网布挂室内窗上,只为把阳光转化成热。

楼主(2019-12-09):
隔热网布挂窗外起防晒、隔热作用,挂室内起吸热作用。没用黑布是因为室内需要光线。

网友A:
阴天下雨这个不起作用,反而让室内光照不足,大晴天温度又不会那么冷,有太阳晒也就够了。

网友B:
可以在隔热网中间装一个温度探头,再装一个室温探头,用比较器电路或者单片机比较两个温度,在隔热网温度高于室温时启动风扇对隔热网吹风,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还没用过,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好宽敞啊哈哈

网友C:
换个断桥平开窗,屋子就暖和了,这种推拉轨道漏气,夏天热,冬天冷

网友D:
所以如果不挂它,阳光直接照进屋子,带的能量都去哪儿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隔热网中间装一个温度探头,再装一个室温探头,用比较器电路或者单片机比较两个温度,在隔热网温度高 ...

空气对流自动平衡窗台与室内气温,你那种就搞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天下雨这个不起作用,反而让室内光照不足,大晴天温度又不会那么冷,有太阳晒也就够了。 ...

阴天拉开窗帘,有太阳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如果不挂它,阳光直接照进屋子,带的能量都去哪儿了呢?

室内白墙有反射,挂黑窗帘只为提高吸热效率。

网友:
以为看到了种菜大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断桥平开窗,屋子就暖和了,这种推拉轨道漏气,夏天热,冬天冷

:lol这种推拉窗保温是真的不好,冬天漏风 ,但是换断桥平开窗  很贵啊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吧。

网友E:
热气在窗户周围循环,进不了房间,没甚大用吧。
挂在内墙,让光线直射进来,可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气在窗户周围循环,进不了房间,没甚大用吧。
挂在内墙,让光线直射进来,可能更好。 ...

不理解,靠窗户有热气,屋里冷,则空气会自动流动。使其趋于平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理解,靠窗户有热气,屋里冷,则空气会自动流动。使其趋于平衡。

射进房间的光线是定量的对吧,除非房间是白色的,又从窗户反射出去了。不然,再哪吸热一个样,而且家俱总是有颜色能吸热的,所以,挂这玩意有点多余。

如要提高保温性能,一个密不透风的窗户更重要,如能使用中空抽真空玻璃,效果会更好。

黑色能吸收热,别忘了也能辐射热,功放散热器涂成黑色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到底是吸收的多还是辐射出去的多就不知道了,红外线可以透过玻璃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理解,靠窗户有热气,屋里冷,则空气会自动流动。使其趋于平衡。

室外3℃,室内18℃有吧,这21℃温差,黑色网布把你家当热源向外辐射出去了,家里只会更冷,晚上挂着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射进房间的光线是定量的对吧,除非房间是白色的,又从窗户反射出去了。不然,再哪吸热一个样,而且家俱总 ...

黑色,表面粗糙物体(有巨大表面积),则吸热、散热效果好。
您真说对了,室内全是白墙。窗台也是浅色的,所以才想到用黑色来提高吸收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室外3℃,室内18℃有吧,这21℃温差,黑色网布把你家当热源向外辐射出去了,家里只会更冷,晚上挂着试试 ...

晚上如果挂黑窗帘,则会散失大量热,适得其反,不如不挂。
所以晚上我拉上厚窗帘,把窗户与室内相对隔离。
感觉您对热的三要素理解深刻:传导、对流、辐射。
多说几句,有一种“急救毯”,说白了就是一种反光薄膜。基于辐射反光原理,将人体热辐射反射回来,达到保温、隔热效果。

急救毯使用场合:
1、受伤后或在低温环境下包裹自己,可保持自身大部分的热量,防止出现致命的hypothermia(低体温症);
2、车辆途经寒冷地带或夜间抛锚,可用急救毯为身体保暖;
3、在户外可以用来搭建临时避难所,使用多个可以搭建更大的庇护所。还可以用做能量反射,收集雨水,蒸馏制取净水等用途;
4、强烈的反光,可以作为信号工具,容易让空中以及远处营救人员发现。是户外生存装备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5、在雨天,急救毯可用作雨披;可撑开做雨棚;
6、夏季太阳直射下泊车,用急救毯遮盖汽车前挡风玻璃,可降低车内吸热;
7、睡袋里放一张急救毯,保暖是非常的好;
8、搓成绳状可做应急绳使用。

它是户外活动和医疗上常用的宝贝,经常看国外电影的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医疗救护人员在把伤员(枪伤,大出血,车祸等)放上担架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用救生毯子包裹起来,以防止体温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