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浴池用MCGS热泵机组控制器

楼主(2019-12-09):
浴池用MCGS热泵机组控制器采用日本瑞莎单片机,型号为HD64F2357;BL5372为实时时钟芯片,24256E为存储器芯片即24C256。

网友:
好高大上的智能控制设备啊。

网友:
一台人机界面一块plc 两个变频器  得十来万把

网友:
好像热交换系统挺复杂的,一台控制设备相当于中低档汽车价格。

网友A:
竟然采用 兼容的三菱PLC,不知道这样子使用情况怎么样?

网友:
那个屏成本价4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采用 兼容的三菱PLC,不知道这样子使用情况怎么样?

这个就是国产的仿三菱PLC,马云家叫板式PLC。基本上是仿FX-2N的,可以通用三菱的编程软件。
你看PCB板子的标志,竟然是四菱。。。6不6.。

网友:
低端的工控板,连PLC都舍不得用啊。。。

不过浴池还用这些东西,有点。。奢侈啊。。

画面画的不错。比我画的好看

网友:
这就是PLC啊,国产威武。

楼主(2020-01-20):
QFP48封装的AD芯片型号被打磨,实测AD芯片为nuvoton 新唐科技QFP48封装32位的M0516LDN单片机。
新版浴池用MCGS热泵机组控制器为两路DA输出均接变频器,上次发的为一路DA输出均接变频器(红色插件,接线为红黑色)。

网友:
工控产品中的渣品,国内设备都被成本压榨了,品质说实话一般电气人员真的看不上

楼主:
中达优控PLC浴池热水机组QFP48封装AD芯片型号为新唐科技的M0516L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