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2V锂电池能否直接8.4V电压直接供电

楼主(2019-12-09):
有一个手台,现在是7.2V的电池,想扔车上,不用车机,手头有直流降压板,
不知道能否直接使用直流降压板降压后连接到电池上,不知道这样是否会对电池造成损伤
谢谢各位老大了

网友A:
7.2V是额定电压,充电电压就是8.4V,可以直接充电

网友B:
电池使用直流降压板降压后连接到首台?上

网友C:
理论上没问题,7.2V锂电本来充电电压就是8.4,车充电流应该也足安,用论坛神器炬为睿登之类看看实际充电过程电压电流大小,注意观察还有你用的降压电路板过电流大小是否足安?很多虚标,要么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V是额定电压,充电电压就是8.4V,可以直接充电

好的,谢谢大哥,这样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使用直流降压板降压后连接到首台?上

不是的,是取电口经降压板到电池,电池再到手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没问题,7.2V锂电本来充电电压就是8.4,车充电流应该也足安,用论坛神器炬为睿登之类看看实际充电过 ...

是这样的,我也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可能是想的太我了,觉得心里不稳妥,就想上来请教下各位老大哥
电流说是能干两安培,常通一安培,应该没什么问题,手台也达不到1安培,说是最高五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