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开汽车维修店的朋友送了台车机之一,NISSAN PN-2871F求此车机的尾线接口定义

楼主(2019-12-09):
如题,在网上没找到此机的接口定义,特求助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百度  日彩CD

网友A:
这个是尼桑轩逸逍客等车型的CD机,我用过, 尾纤是国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尼桑轩逸逍客等车型的CD机,我用过, 尾纤是国标的。

感谢回复,请问另外两个插座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这个是标准尾插,搜搜就有了。。。。。。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终于找到一个,开机成功,7脚ACC和19脚B+都要接+12V.

网友:
这个车机有些年头了吧

网友:
歌乐CD声音还是可以的

网友:
颐达的车机,俺手上有一台

网友:
道奇,丰田,本田的我都有,不贵!

网友(2020-03-22):
NISSAN有款DVD版还带多碟换碟机的车机,主机有DTS解码器,可以放7.1声道,听正版DTS音乐音质、看大片超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