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达人请进,帮忙鉴定一下西数紫盘

楼主(2019-12-09):
在本地电脑城买的二手2T西数紫盘,对比了一下网上的图片,像是假货,外观和6T西数紫盘差不多,看背面的坑,这个应该是5碟的,难道是6T砍磁头翻新的?

SN码和AIDA读的一样,WWN不一样,如果真是为了造假,WWN码也应该一起造假吧?

SN码在西数官网也查不到,目前用起来也挺好,通电时间快一万小时了,测试速度也正常,SMART信息也都正常

盘标上有台北地址,很少见,水货盘吗?

网友:
这玩意没有假的吧?造假成本太高了,不过翻新盘倒是真的有不少~

网友:
绝对砍头的,估计造假的只会改SN。2T哪有五碟的

楼主:
盘标上有台北地址,如果是真的,这种是水货盘吗?

网友:
二手的没必要计较这么多,测试好没有红块和坏道就行了,红块多的话不好用。

网友:
因为照片不太清楚,看不清螺丝上的封签有没有动过,不过那个防伪签被揭就不太好说了。
另外,可以找下2T的紫盘外观,我是没找到这种外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