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遥控小夜灯放弃改造

楼主(2019-12-09):
论坛推荐的9.9元小夜灯,实付4.9元再返利1元,买了2个。带遥控器,一圈白灯,后面两颗黄灯可以分开亮。
想改成电池的,可惜灯珠串联 35V,不想飞线,算了就这么用吧。

一个按键和遥控接收孔

后面两个黄色灯珠

一圈白色灯珠串联,有网友说这个50V电容容易爆,测电容两脚电源是35V,D2哪里是5.1V,
改电池就我的技术来说有点麻烦,就不作妖了。

板子上的IC是打磨过的,没有字。

网友A:
阻容系统,还可以,反正也不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系统,还可以,反正也不耗电

之前帮人刷单弄了6个花瓶杯子那种样式的遥控,一年2度电,前一段时间找来找去只有1个了,估计是喝酒之后送人了。别人说这种灯不好,容易坏,想想有你们这些大神在,坏了就问问你们怎么修 家里撸了好多各种各样的灯,哎,小时候镇上老停电,所以对灯和亮的东西十分有好感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怎么修?换限流电容,换LED。。。。。

网友:
这类遥控小夜灯有个通病就是关灯后和开灯时的功率是差不多一样的,甚至关灯后消耗功率比开灯还略高。只不过这类灯消耗功率都是1w以下,长时间使用总电量也不大。但这样的名不副实的关灯不如不关,同样耗电不如把关灯改成最低亮度更实用。

网友:
1、由于D1 TVS的存在,电容镇流电路中负载LED断开的时候由它承担36V接近1W的功率,所以开灯还是关灯耗电量是一样的。
2、整个电路设计是在35V下工作的,单独把灯珠改成并联,由于电流的增大,8050三极管由于结压降的存在,损耗会更大。
3、降低输入电压时主IC周边元件都是为35V设计的(电阻+稳压管降到5V),需要重新调整适配。

这样整体改的话非常困难,其实可以想办法用35V 1W左右的升压电路供电,不达到TVS的阈值,这样关灯的静态功耗很低。

网友:
楼上牛人啊,一下就跑出电路图了,原来想过改成红外感应,后来看看自己真不是那块料,呵呵

网友:
6楼大神出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