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开汽车维修店的朋友送了台车机之二,SR-2666 求此车机的尾线接口定义

楼主(2019-12-09):
如题,在网上没找到此机的接口定义,特求助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上面的贴纸不是接口定义吗?写的够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贴纸不是接口定义吗?写的够明白了。

贴纸是写了,但是是单排的,如果是双排的,我就不在这里问了。

网友:
直接百度车机尾线接线图,一把一把的,百分百有

网友:
蓝色保险丝接12v 机壳接地 试下! 看图没有ACC

网友B:
这车机本身就是双排,你非说人家单排,也是无语了,你手里的不是左面的吗?且只是缺右侧的线而已

网友C:
根据左边的接线定义找右边的,找到红黑线的位置,12v正极接红线负极接黑线。

网友D:
图上标那么清楚了,还问看来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机本身就是双排,你非说人家单排,也是无语了,你手里的不是左面的吗?且只是缺右侧的线而已 ...

车身是双排,可是标的线是单排,所以才对不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左边的接线定义找右边的,找到红黑线的位置,12v正极接红线负极接黑线。 ...

问题是只有左边的尾线,没有右边的尾线

网友:
图五都标的很清楚了,还问什么尾线定义?????

网友E:
跟这个帖子的有点像
求助,一个导航一体机,,,,|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45824

网友:
下面那排估计是没用的 ,楼主的图上 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你仔细数一下,单排是多少根线,这个标识的是多少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上标那么清楚了,还问看来是新手

图上面是根据尾插线束的导线颜色定义的,但是线束不存在了,所以图上面的定义毫无意义。
大家都误解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这个帖子的有点像
求助,一个导航一体机,,,,|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 ...

感谢回复,果然很接近!

网友F:
用表量一下,12V正极和保险通的,地线与外壳通的,其它喇叭可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表量一下,12V正极和保险通的,地线与外壳通的,其它喇叭可以试。

感谢回复,经拆机,发现内部印有相关功能,经跑线后实绘接线图如下,加电已经可以开机.但还有些小问题,再次发贴拆解赛日SR-2666 DVD导航车机,求此机激光头,以及恢复凯立德导航软件方法

网友(2021-06-21):
呵呵,非专业拆机人员遇到了山寨厂家,这不是图上按照颜色标注了么,是没拿到另一个尾插么?

网友:
双排接口 单排标注,小白看不懂可以理解,楼上已有图了,感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