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花冠主驾玻璃升降器拆修换碳刷(20191214最后更新,维修失败)

楼主(2019-12-09):
由于我是拆开了整个升降器才想起来拍照,所以整个过程是修好装回去的过程。
症状,车窗难升难降,而且有时候升到一半停了!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一下一下的继续用,如果是副驾驶或者其他车窗的我绝对不修,反正不开,但是主驾的没法,入高速或者出高速有时候要开窗,不可能进去了还开着窗,100公里开熬着等关窗,我已经试过了下着雨关不了窗的痛苦,只能修。

为什么不直接更换整个总成?第三方的300左右,但是耐久度不想提,一个朋友的那台换了2次,每次只熬了一年多。原车原厂的,4s报价接近500,还不包工时费!
我这次是借鉴了一个论坛的拆修别克凯越的方法,直接拆修,理论上是先买碳刷再拆修,但是我还是想先拆了检查了再买碳刷,幸好如此,碳刷的尺寸一定要准,要不修正尺寸都够你烦。

首先,碳刷,我买拆开了发现剩下4mm左右。。用卡尺量了,4.3x4.3的外尺寸,网上没有这个尺寸,论坛的建议是4x5自己修尺寸!问了附近五金店和修电动工具的店铺没有这个小碳刷卖!只能网上买,当时我看拆下来的碳刷上面有一层铜色的光泽,想着买高铜碳刷,选择了4x5x10的高铜一对,后来下单后,发现店铺里面有4x4.5x10的低铜,就顺手又下单了两对。也幸好下单了,要不就又要等碳刷。高铜碳刷耐磨,但是损耗转子,原配的转子检查过,没有一点坑槽划痕。而且三个碳刷在白纸上面划过,高铜的只有划痕没有碳痕!原电机的有淡淡的碳痕,低铜的碳刷有比较清晰碳痕,就类似铅笔6H,2H,2B的区别。下图

拆下的原车的碳刷,买不到这个尺寸。

买回来的碳刷,4x4.5x10低铜黑色碳刷,4x5x10铜色的高铜碳刷

三种碳刷的闪光灯下对比

剪下原车的碳刷铜耳,打孔对比原碳刷长度固定新碳刷

上锡固定接头

加工碳刷屁股,开一个槽固定弹簧,还要磨短碳刷,花冠用的是4x4.5x8!
第二,碳刷安装回电机,这个一定要装好转子才能上弹簧压尾!我改短了碳刷8mm的长度也顶着弹簧差点不能固定。

碳刷座和涡轮蜗杆的总成,已经用高压气吹干净了原来的碳刷粉。

碳刷试装,压碳刷的碳痕也装好了,这里还没改短碳刷,当时以为可以直接用,安装转子的时候才发现10mm太长了,要改短成8mm

试装时候的侧面,小圆孔是弹簧的固定孔,安装弹簧长脚一定要压到孔固定,要不会飞出来!

改造好,安装好转子,上好弹簧。

第三,转子和其他细节

这两个图就是重点,转子两头有一个垫片,用来作为顶头,装回去的时候一定要不要丢失,而且要涂上润滑脂

电机壳,这个才是为什么不用副厂的重点,升降器的重点就是电机和蜗杆涡轮结构。

其他小配件,三个螺丝固定的电机壳,两个碳刷小弹簧,不见了弹簧就等着换总成吧

第四,怀疑被坑的部分,我的花冠被召回过更换升窗按键的控制器总成,我的车是2007年12月上牌,14年更换的总成,上面的开关竟然是2007年的!

——————————————————————————20191210分界线,失败后续分析----------------------------------------------
装上碳刷总成组装后接电测试,发现第一次启动很顺畅,后面上下测试失败,还是有阻力。拆开了一部分一部分分析,最后发现把总成拆开,去掉涡轮,电机顺逆转完全没问题,问题阻力出现在总成涡轮蜗杆结构,下面是拆开的涡轮蜗杆结构,太复杂而且未名原因产生阻力,所以只能原路装回,购买电机总成更换。非必要,千万不要拆总成,组装回去超级麻烦,我们没有专业设备,压回铁皮的扣子很难!
总成分三部分,不是我们想象的简单涡轮蜗杆,在涡轮上面还有一个限位结构和电路结构。

首先是涡轮,这个涡轮是直接跟电机轴的蜗杆配合,直接输出升降的齿轮,这个是完全没有阻力的,用手宁动转动了好几十圈完全没问题,而且上了凡士林补充润滑

涡轮蜗杆的上盖,中心的轴体就是配合下面涡轮的输出轴,也是这个盖子里面的复杂结构的输出结构,区区不足1cm的厚度,结构复杂的可怕。整个结构的问题所在就是这个轴体不明原因产生很大的阻力,还没拆开前使用卡钳掰动都会有时候产生很厉害的阻力,所以拆开准备检查,但是拆开了没发现产生阻力的部分!

涡轮上盖拆开,里面是一个刻度的转盘,中心轴体跟这个转盘固定,轴体背后是一个齿轮,跟下面的结构配合,做出一个一定圈数的限制,不论正反转,只能在额定圈数,到了圈数以后自动断开限制卡住,只能反方向驱动。单单这个结构,可以很轻松转动转盘到达顺逆的限位,重新上凡士林给所有动的部分润滑,在装回去时候还是解决不了。

移除转盘后的结构,下面就是多个齿轮组成的顺逆限位,而且也影响右边触点的断开和闭合。转盘也有跟两个触点接触作为波形信号。

最后这个是压着转盘,另一边是跟中间铁骨架再到涡轮那边。白色两块是干了的凡士林,已经去掉,重新上新的,还是解决不了。
————————————————————————————12月14日最后更新————————————————————————————————
最后的结果,参考论坛朋友的建议,把产生阻力的部分拆掉测试,但是装好回车上还是有自动保护,就是电机很容易就卡住不动,可能真的是电机过热问题或者本身问题,无法解决,估计只能更换电机总成

网友:
厂家回收旧件就是拿回去修的

网友:
碳刷这么多型号,没有标准化?真是够了。

网友:
能工巧匠一梅

楼主:
我这个是总成出问题,电机修好了没用。

网友A:
还是没装好 里面有限位装置 到位置后转不动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装好 里面有限位装置 到位置后转不动很正常

问题不是出在限位装置,是原来涡杆涡轮上盖与限位结构中间不明原因产生很大的阻力,造成电机电流很大而停止,这个不是拆开以后出现的,是原来没修之前就有,当时以为是电机问题,其实是这个阻力造成电机的碳刷提早报废,当时拆开电机就有一股烧焦的味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不是出在限位装置,是原来涡杆涡轮上盖与限位结构中间不明原因产生很大的阻力,造成电机电流很大而停 ...

把零碎东西都拆完 就留电机和涡轮以及拉线部分 然后改直接供电 玻璃上到顶松手就是了。

网友B:
换电机就可以解决,电机磁钢过热消磁磁性减弱了,所以电流大,导致动作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零碎东西都拆完 就留电机和涡轮以及拉线部分 然后改直接供电 玻璃上到顶松手就是了。 ...

我没想过这个方法,昨天我在某宝找过电机,副厂的竟然要100多,而且结构奇葩,你这个方法真的可以考虑,参考控制电机的电路,只要正负极用来控制电机,把电机的涡轮上壳的限位结构去掉,把内部的那边产生阻力的部分去掉,应该可以等同于那种某宝卖的两线电机,至于电路结构可以在电机的上部结构那里吧几个触脚拿万用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就可以解决,电机磁钢过热消磁磁性减弱了,所以电流大,导致动作保护。

...

电机不能换,某宝只有副厂的电机总成,就是连蜗杆涡轮的,电机的蜗杆跟电机轴同一根,不能单独换电机。

网友:
你这是带妹子兜风多了造成的,车窗升降机电刷你都换了,上下上下不晓得多少次。

网友:
维修电钻的地方,可以买到碳刷。

网友C:
这不都拆解了?你确定卡不转?不是误触发的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都拆解了?你确定卡不转?不是误触发的停止?

我是把这个外壳直接不装的情况,只用电机和涡杆涡轮测试,不带负载,电机还是会大约15秒就停转,而且要等几分钟才能再次驱动,所以基本确定是电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把这个外壳直接不装的情况,只用电机和涡杆涡轮测试,不带负载,电机还是会大约15秒就停转,而且要等 ...

电机你在车上试还是电源!这东西也没多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你在车上试还是电源!这东西也没多复杂啊

装车上的原车接头,就是拆了背后的限位也就是自动上下的结构,同时把金属支架也拆了,只剩下电机涡杆涡轮这样试,电机可以动大约15秒左右就停。我准备买一个两线的电机总成回来更换了,如果这样还不行就真黑到头,是控制总成问题,控制按键我也是想不明白,明明召回过,为什么还是07年的开关

网友:
爱折腾,我也折腾过更换落锁电机碳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车上的原车接头,就是拆了背后的限位也就是自动上下的结构,同时把金属支架也拆了,只剩下电机涡杆涡轮 ...

你接个灯看看,是不是有时限

网友:
哪年的车,老车车窗升降就是容易坏,我台06年骏捷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