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62电钻开关正反转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拆修。

楼主(2019-12-09):
一台大有5262,正反转时有时无,有的时候调速正常,拆开拆下正反转开关,里面一个动触片接触不良,表面粘上了一层塑料。

刀片挂掉触电上的塑料,装回故障修复。

网友:
很好奇这个塑料是怎么粘上去的,是什么原因粘上的

楼主:
开关两个静触电直间有塑料隔离,估计动触点发热从隔离塑料过的时候粘上的。之前碰到过一次,我把这个开关拆坏了,也就没有拍照。也是两个动触点其中一个上面和这个位置一样粘上了塑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两个静触电直间有塑料隔离,估计动触点发热从隔离塑料过的时候粘上的。之前碰到过一次,我把这个开关拆 ...

应该是高温所致,如果是磨掉的塑料粉末,不会粘得这么牢的。

网友:
接触不良发热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