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杀个 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 7808HGH F 1

楼主(2019-12-09):
8路,不多说
看图

网友A:
/n才是混合机,我有一个8路xvr混合录像机,白色四方的盒子,hgh f1/n的,海康因为有萤石平台,所以用手机监控真的是非常方便,只要能联网就行,不像其它杂牌录像机,没有平台,需要录像机做端口映射和动态域名,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才是混合机,我有一个8路xvr混合录像机,白色四方的盒子,hgh f1/n的,海康因为有萤石平台,所以用手机监 ...

你还活在五六年前吧,杂牌机早就可以远程监看了,都是几个公版方案厂商提供后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还活在五六年前吧,杂牌机早就可以远程监看了,都是几个公版方案厂商提供后台 ...

是的,五六年前用的就是杂牌机,那时候远程监控比较麻烦,而且发现杂牌摄像头的夜视效果和海康大华的摄像头夜视效果差距明显,同样的单灯,海康的夜视效果就明显清晰很多,亮很多,一个卖监控的老板告诉我,因为海康的芯片比较好,低照度的,所以夜视效果好,所以后来就换海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五六年前用的就是杂牌机,那时候远程监控比较麻烦,而且发现杂牌摄像头的夜视效果和海康大华的摄像 ...

现在很多杂牌效果也和品牌的差不多了,寿命就不好说,海康为了抢占市场,低端产品品质在下降

网友:
实践出真知。业内人士+多种方案手机远程监控方案使用者,在这里只说一句:稳定省心的只有一家。

网友C:
用没用海康4200客户端   前辈用的那个版本呢  现在懵逼 2.8  与3.1版本有什么不同

网友:
关键是不是新旧版本的区别  看半天懵逼  问海康还不回复坑爹

网友:
15年的产品,看着真新
等牙膏ing

网友:
硬盘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没用海康4200客户端   前辈用的那个版本呢  现在懵逼 2.8  与3.1版本有什么不同  ...

2.8图标老土3.1时尚一点。不过感觉3.1更吃内存,2.8流畅一点。不过容易出bug无响应

网友:
没有看到走带机构,没有看到磁鼓,差评。。。。。。。

网友D:
我家老泰山收了个32路的机器,我只把里面的硬盘拆下来了,紫盘的,2T的,想读出来里面内容结果插电脑上不识别
后来格了后发现硬盘还是好好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模拟的没啥用了吧,我有个数字的中维8路还在转转挂的

网友:
硬盘是多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家老泰山收了个32路的机器,我只把里面的硬盘拆下来了,紫盘的,2T的,想读出来里面内容结果插电脑上不识 ...

一般来说呢,是Linux文件系统的。因为大多这种机器系统内核是基于Linux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呢,是Linux文件系统的。因为大多这种机器系统内核是基于Linux的。 ...

我去,那我搞偏了啊,挂到我那opensuse上应该可以读出来吧,还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呢,玩了,现在说么子都晚了,已经格了并写了很多内容了,但是是个紫盘,据说这个紫盘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那我搞偏了啊,挂到我那opensuse上应该可以读出来吧,还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呢,玩了,现在说么子 ...

我那个X5C买的就是2T紫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呢,是Linux文件系统的。因为大多这种机器系统内核是基于Linux的。 ...

RAW格式的,索引+0x000001ba开头的4G单录像文件拆分成很多小的片段,类似FAT32,不是一般linux能识别的文件系统,在机器里硬盘也是以/dev/sda挂载,由录像APP /home/app/hicore直接操作硬盘,这机器是华为海思3521A的,linux3.4.35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