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反渗透净水器水路电路图有点疑问

楼主(2019-12-09):
这里面的低压开关干啥用的 还有进水电磁阀是怎么判断条件的
最后的高压开关应该是判断桶的压力是不是?桶压力小了,就开启制水 压力到了自动关闭制水
废水电磁阀是不是电脑板自动控制的,根据比例

网友:
缺个单向阀!

低压开关是探测进水压力,若停水或水压太低时,机器不工作;

机器开始制水时进水电磁阀开启,机器停止制水时进水电磁阀关闭;

高压开关探测压力桶压力,净水使用时压力变小,启动机器开始制水;

废水电磁阀一般带比例调节,一般情况下处于半通状态,控制废水比,自动冲洗时电磁阀动作,此时处于全通状态,大水流通过,对RO膜进行冲洗。

再说一遍:缺个单向阀!!!

建议:进水电磁阀装在一级滤芯的前面,低压阀装在进水电磁阀前面,机器不工作时机器从一级滤瓶到单向阀之间无水压,减水漏水机率!

网友:
单向阀装在RO膜与高压开关之间!

网友:
这种水路适合在第三级滤瓶与进水电磁阀之间装个三通,增加一出水龙头,流出的水叫净水,可以洗菜淘米等等,个人觉得没必要,我一般洗菜就用自来水,淘米就用纯水,所以我都是将低压开关和进水电磁阀装在最前面,已经装了二三十台,都是400G,不要压力桶!1812的膜壳好像是用50G-100G的RO膜,过滤量小,只能用压力桶储存预制水。

网友(2021-04-17):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人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