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各位大神帮忙指点泉盛大金刚(TG-K4AT)对讲机接收故障,谢谢

楼主(2019-12-09):
求助,各位大神帮忙指点泉盛大金刚(TG-K4AT)对讲机接收故障,谢谢
泉盛大金刚(TG-K4AT)对讲机故障描述:
电路板区别:AB两部对讲机内部局部电路元件不一致,A对讲机局部为八爪贴片IC,对应B对讲机该处为牛屎集成。
AB机喇叭声音正常。两个对讲机频率设置无误。
故障:
A对讲机(八爪贴片机)按功能键F+1只能选择全频,重复按键也不能进行频道号、频率、全频之间切换;按发射键屏幕显示R发射,红色指示灯亮起,但B对讲机指示灯不亮,也接收不到声音。
B对讲机(牛屎贴片机)按功能键F+1能进行频道号、频率、全频之间切换;按发射键屏幕显示R发射,红色指示灯亮起,A对讲机指示灯绿灯亮起能接收到声音。
现求助各位大神帮忙指点泉盛大金刚(TG-K4AT)对讲机接收故障如何排除和解决,百度没找到相关图纸,谢谢

网友A:
借个频率计,测试下A发射频率与场强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个频率计,测试下A发射频率与场强完事

谢谢您的建议,关键哪里去借是个问题,我问问哈。但机子按键无法切换频率,频道,全频也是个问题。

网友B:
这个机子接收问题换455E就好。M55FW

网友C:
屏幕显示R一般是发射和接收频率倒置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显示R一般是发射和接收频率倒置了啊

那咋整,我是按照说明书一步步弄的,A向B能喊话,B向A不能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接收问题换455E就好。M55FW

谢谢,能否说清楚AB哪台机子换接收问题?哪台换455E换成M55FW??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说清楚AB哪台机子换接收问题?哪台换455E换成M55FW??

收不到那台按下MONI键看能不能绕过滤波器接收到信号,如果能的话,就是M55FW这个455滤波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不到那台按下MONI键看能不能绕过滤波器接收到信号,如果能的话,就是M55FW这个455滤波器坏了 ...

试过了,还是没声音,收不到。难道麦克风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咋整,我是按照说明书一步步弄的,A向B能喊话,B向A不能喊

那就换A的455,但按你一楼说的应该是换B的4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A的455,但按你一楼说的应该是换B的455

A对讲机(八爪贴片机)按功能键F+1只能选择全频,重复按键也不能进行频道号、频率、全频之间切换,这个也是455导致的吗?谢谢  那就换这台A的455?

网友B:
我那两台大金钢都是直接键盘输入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不到那台按下MONI键看能不能绕过滤波器接收到信号,如果能的话,就是M55FW这个455滤波器坏了 ...

另外一台是什么故障导致按功能键+1确不能在频道、频率、全频之间切换呢?感谢您的答复与耐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接收问题换455E就好。M55FW

另外一台是什么故障导致按功能键+1确不能在频道、频率、全频之间切换呢?感谢您的答复与耐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两台大金钢都是直接键盘输入频率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个频率计,测试下A发射频率与场强完事

淘宝有种电视棒改的射频测量仪器,配电脑用,看频谱,频率很方便的。价格30-40元。搜“r820t2"价格限制在50以下。

网友C:
为什么就是不肯拍几个屏幕显示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就是不肯拍几个屏幕显示的图

谢谢师傅指点,更换455能够通话了,但是切换全频。频道。频率功能还是不行,凑合用先,找到问题我在解决。谢谢您,屏幕因为都拆解了,组装起来还得焊接天线,所以没补图,我拆前考虑不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A的455,但按你一楼说的应该是换B的455

谢谢师傅指点,更换455能够通话了,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指点,更换455能够通话了,谢谢指导

455滤波器 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