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猫头鹰先生---拆修紫米移动电源

楼主(2019-12-09):
去旧货二手市场浪了一下,得到二个紫米移动电源
回家测试一下,直插均不能正常使用,所以有了下面的帖子

先看看参数

性能还不错,支持快充,华为能不能支持不了解
请懂的大哥科普,下面是素颜

没有洗白白是这样的,大家将就一下

外壳没有螺丝,只能铁锤大法侍候
拆开才知道是卡扣+胶

整体做工不错,雷老板还是有良心的

背面做工

按电源键亮灯,证明电池还没死

折叠插头处油脂较多

油脂把塑料件都腐蚀脆了

把插头分解

刚才还说雷老板有良心,
干吗不用好一点的塑料呢

插头接触不良,直接把线焊在板上再次测试
测试正常,故障为:折叠插头有损,导致接触不良。

用酒精清洗接触片

为避免再次发生接触不良的故障,
把清洗后的弹片上锡焊好
放弃原来插头可折叠的功能

焊好后按原来位置放好,
打胶固定

打好胶后装机测试

测试成功后,按原路装好

又多了一个移动电源

完毕。
谢谢观看。

网友A:
插头不能折叠 占位置

网友B:
做工还是不错的,二手市场不虚此行

网友C:
恭喜修复,赚到了

网友D:
看上去比之前的品胜好不少,有电池内壳结构,只是折叠插头不太耐用。

网友E:
那么多油脂竟然都能锈,也是没谁了。洋垃圾来的岛国折叠插头用了很久都没事,就简单的铜片接触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多油脂竟然都能锈,也是没谁了。洋垃圾来的岛国折叠插头用了很久都没事,就简单的铜片接触而已。 ...

生锈应该是原机主卖掉后发生的。

收废品的可能淋雨了,丢货场可能数日甚至数月雨淋日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不能折叠 占位置

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是不错的,二手市场不虚此行

嗯,有时侯还是有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修复,赚到了

番车也是经常有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比之前的品胜好不少,有电池内壳结构,只是折叠插头不太耐用。

外壳确实不耐用,塑料材质跟不上,设计还行。电子产品用料比品胜良心

网友F:
请问是广州哪里的摊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广州哪里的摊子呀?

将军东,荔湾路一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将军东,荔湾路一带

饼干厂二楼?好像广州全城就剩那里可以固定开,要不就是 人民桥 凌晨 时分1、2点的天光墟
         广州卖得也贵,你这小米 估计要10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饼干厂二楼?好像广州全城就剩那里可以固定开,要不就是 人民桥 凌晨 时分1、2点的天光墟
         广州 ...

行家呀,一听就知道价钱

网友G:
自带220V充电功能?有点怕怕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愿意的话可以换成8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带220V充电功能?有点怕怕的

就一充电器啊,有什么好怕的呀?难道其它充电器不是220?

网友:
去掉折叠插脚,在原位置加8字座。

楼主:
确实可以,但是多带一条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