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自己动手修复SONY ILCE6000微单快门粘连故障

楼主(2019-12-09):
2019年12月7、8日,周末天气非常晴朗,购入的索尼ILCE6000已超过5年,去年已发现此机快门偶尔出现粘连现象,表现为无故自动半按快门,有时手动半按快门对焦后不能复原,一直被锁在半按快门状态,导致无法进行下一张相片的拍摄。这几天又出现这种问题,且更加严重,影响了我拍摄收音机特写。在网上查找了一番,发现许多网友也抱怨该机器有快门粘连故障,并且反映去售后维修有的要500块以上的费用,有的还被告知是主板问题。参考一些维修达人的经验(网上作者的是ILCE6300,与ILCE6000稍有不同),这两天决心拆开相机试一试,拆除了废旧的快门按钮后,网店购入5只两段式快门按钮(8角钱一只,加运费6元共10元),用尖头烙铁,小心翼翼地修起了这个有故障的快门按钮……

主要工具:一把0×75mm的十字螺丝刀,一把尖头烙铁,新买回的ALPS SKSDPCE010 相机快门轻触开关4*4。
辅助材料:助焊膏,焊锡,高温海绵,锋利小美工刀,小剪刀,细胶带,小台灯,小盒子,标签纸,笔,小毛刷,镊子,牙签等。主要步骤记录于边修边拍的相片,如下:

1、卸下相机螺丝,按照网友说法要拆下LCD总成,把屏幕和后盖拆出来,经过对比和试验,虽然把该拆的螺丝都拆下了,然而并没有必要,拆好的螺丝放进小盒子,并用标签纸做好了标记,因为同一部件固定的螺丝都有长短不同,并且有的是自攻钉,有的却不是。

2、总结起来,只要拆开顶盖,就能看到快门按钮,上盖连着闪光灯,有一条小软排线接到主排线。拆顶盖只要拆下5枚螺丝即可,分别是弹开闪光灯下边的2枚,电池仓里的2枚(电池仓内共3枚且长短不同,需要特别注意),还有相机侧面WIFI标志边1枚。拆下螺丝,需要细心调整方位,即可把顶盖拆下,然后慢慢拨掉闪光灯排线即可。

3、快门按钮是一个叫ALPSSKSDPCE010 型号的相机快门轻触开关,尺寸为4*4mm。下图为1元硬币和它的大小直观对比。其原理就是一个二段式轻触开关,通过后续拆开后的局部电路特写可以了解其工作原理。现在它的一段开关已经失效或接近失效,可能与我按快门的勤快,或者本身的质量不好有关。

4、拆开顶盖后,需要特别注意,不要再拨动其它开关和滚轮,以免影响安装复原,上盖有模式滚轮和多功能切换滚轮,位置一定不能再动。

5、重点是如何拆开旧按钮。传统方式是用吹焊或者烙铁,但零件太细小,还附着在塑料面上,我尝试用锋利小美工刀把引脚慢慢修整切割,至快分离时收手,这细微的动作,需要目不转睛,需要柔和且足够照度的光线,眼神还要极度聚焦于一个个细细的引脚以便掌握修整的深度,每个引脚被修得快要断时,用美工刀或最小号的一字螺丝刀尝试撬开,结果是成功的,不用高温吹或焊了。当然,吹或焊也是一种方法,可以用细漆包线把温度传递到引脚,然后也可以用漆包线轻拉分离,但我觉得难度也是挺大。

6、用镊子小心夹出旧按钮,最好不要用手指,毕竟太小,防止静电,防止按钮掉进缝隙,防止指纹、汗液粘到其它元件。

7、买回了5枚快门按钮,因为很便宜,其实买10枚都是可以的,想想也不用备用这么多,失败5次还修不好,也没有必要再自己修了,这次用了1枚一次成功,还剩下4枚,可以备用或者留给需要的朋友吧。

8、开始焊接了。曾用强力胶水把按钮定位,但效果不太好,后改用细双面胶固定,效果一般,但也算是勉强固定住,于是先焊中间的接地端,只因为这个脚焊不好也没关系,还有另几个脚都是接地的,只要固定一个脚,其它的就好固定了,关键的引脚,我做了特别处理,把触点划开增加接触面积。因为引脚太小,我的烙铁头都比引脚和焊点粗,所以用焊膏轻微涂了各个焊点,用高温海绵不断地清洁了烙铁头,加热时温度在300℃左右比较合适,点焊时动作要快,边焊边送细锡丝。

9、焊好以后,检查外观和清洁周边,可以用小毛刷,软布轻擦,我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加固,不小心把按钮面上的一层金属也粘到了一些焊锡,影响了一些美观,但不会影响使用。把外观清洁整理好,就要上电测试,为图方便,用手指直接拨动了电源开关(其实这样的做法可能不太严谨,只因按捺不住要测试的心),另一只手拿修整过的牙签模拟轻触,为了拍这张照片,我找了一个支架固定手机才拍下来的,因为真的不能一手测试一手拿手机了,想想拍这张照片也挺难的。测试顺利,二段触感明显,咔咔声清脆,再按逆过程装机复原就行了。

结束,感谢浏览。
2019.12.09

网友A:
前排支持,很详细。同款相机,平时用的不多,还没出问题

网友B:
从你写的这么祥细可以看出楼主是个严谨的人,其实拆这个不用怕,简单的很

网友C:
手持ILCE-6400M/a6400路过做个记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42

网友D:
小活儿胆大心细可以~

网友E:
还好不是光路部分故障,楼主的外变焦镜头设计比内变焦便携一些。

网友F:
可以直接换锅片不用那么麻烦,毕竟快门按键是有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支持,很详细。同款相机,平时用的不多,还没出问题

没出问题是最好的,要不是我这款出问题也不会去动手拆它。查询网上有蛮多机友遇到这个故障,他们说问官方售后也挺贵,所以还是尽量自己动手修一下,写此文也是给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写的这么祥细可以看出楼主是个严谨的人,其实拆这个不用怕,简单的很 ...

确实是很简单的。不过我拆的小经验看,简单也要严谨些,因为一旦出意外,就更难修了,我修过我的佳能小相机,不小心把排线弄断了一小根,基本上没办法再修复,连着一大片的,换了镜头组,又没原装的清晰,对焦也不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活儿胆大心细可以~

您说得对,胆大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持ILCE-6400M/a6400路过做个记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42

查看了您的帖子,朋友的6400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不是光路部分故障,楼主的外变焦镜头设计比内变焦便携一些。

外变焦镜头?您是说我的手机拍摄吗?确实很方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直接换锅片不用那么麻烦,毕竟快门按键是有方向的

嗯,了解您说的,换个片,总感觉有一半新一半旧,还要从新买回的按钮拆片,也觉得麻烦呢

网友G:
应该是按钮弹片没有弹力了,话说按了多少次快门了就坏了?

网友H:
看标题以为是快门帘粘住了,还在想这东西怎么会粘,难道是进水了

网友I:
同款索尼ILCE6000 飘过 ,mark 防止以后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按钮弹片没有弹力了,话说按了多少次快门了就坏了?

还没有上万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标题以为是快门帘粘住了,还在想这东西怎么会粘,难道是进水了

是简单表达,让您误解了我在网上查这个故障时别的网友都这样说的,我就被先入为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款索尼ILCE6000 飘过 ,mark 防止以后需要

希望只是看看我的贴而已,不要出现这种故障才好

网友:
怎么感觉滴一滴wd40就OK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