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个老鼠标:微软IE3.0复刻版

楼主(2019-12-09):
闲置的ie3.0,今天翻出来再体验下手感

底部的条形码磨掉了,脚贴也没了

上盖

下盖

原本的5个微动修其它鼠标拆了,焊盘也有掉的,找了3个旧微动临时换上

掉焊盘的还是微动的第一脚,飞线解决,如果是第三脚可以不焊

鼠标芯片,本来有个黑色塑料罩,烫变形扔掉了

外壳有Japan字样的日产欧姆龙,手感很硬不习惯。滚轮是光栅的

自带微动是微软定制的d2fc,某宝单价不便宜,印象里手感也没啥特别的,图片是拆剩的外壳

滚轮图,主体不是镂空结构,而是靠旁边的一圈齿轮隔断光线

软件测试鼠标回报率,平均只有124Hz

现在用的g500s的回报率对比下,设置的500Hz,最高可设置为1000Hz

划圈和划线测试,ie3.0和g500s都有,图中看不出明显区别——但使用中最明显的区别就是ie3.0移动太慢啦,win10鼠标设置移动速度拉满,使用中还得经常抬起鼠标做二次移动,毕竟ie3.0只有400dpi,也就是鼠标每移动一英寸(2.54厘米),屏幕上指针经过的像素数只有400。

握感舒适,侧键松垮,移动速度慢,为啥以前网上吹的很厉害呢

网友:
这个软件收藏一下

网友:
当年打CS的吹的,低分辨率时代的神器。

网友A:
那个芯片的封装有点意思,居然是透明的

网友B:
头一次见到滚轮一侧光耦结构,以前我见过罗技滚轮中间镂空光耦结构。以前有不少山寨版的微软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的封装有点意思,居然是透明的

本来有个黑色有孔的塑料罩的,被热风枪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到滚轮一侧光耦结构,以前我见过罗技滚轮中间镂空光耦结构。以前有不少山寨版的微软鼠标。 ...

以前也没注意这个滚轮,这次拆才发现和罗技的光栅不一样。

网友:
也用过微软的鼠标,是霸雷鲨V2吧好像,长的奇形怪状的,据说是什么工程学的,能够装两个电池,但是装一个电池也是能够正常使用的,大大的像优盘的接收器,反正挺费电的,后来也记不起现在哪里了

网友:
我的比你的还老,也是微软的,型号是3000,PS2接口,给我改成USB接口继续用,罗技的无线键盘鼠标扔了

网友:
这个要装微软的驱动,装完之后,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复刻版本的竟然是用的IO1.1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刻版本的竟然是用的IO1.1的主板

搜了下,io1.1主板是方方正正的,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还有研究鼠标的。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刻版本的竟然是用的IO1.1的主板

这就是IE3.0的板。IO1.1是左右两边都有一个侧键,侧键用的还是正方形的那种微动,IE3.0的两个侧键都在左边,长方形的微动。而且板的形状也不同

网友D:
我不怎么喜欢微软的鼠标,握感虽然很好,也很稳(相对之前的CRT显示器来说),但按键的手感和滚轮阻尼做的很差,当时的罗技 貂系列随便挑个便宜都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不过现在IE3.0和IO1.1有第三方升级的按键小板卖了,ALPS编码器的滚轮+欧姆龙D2FC-F-7N(20m),可以解决上面那些问题,但这么老的鼠标真的有必要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怎么喜欢微软的鼠标,握感虽然很好,也很稳(相对之前的CRT显示器来说),但按键的手感和滚轮阻尼做的 ...

我自己改了一个 换的编码器和炼狱蝰蛇主板 兼顾了手感和性能

网友E:
怎么区分原装和复刻?

网友(2020-02-19):
引用 网友E:
怎么区分原装和复刻?

复刻也是原装的,只是在X06 X08版停产之后 又恢复生产的 都是微软的 不过市面上假的复刻很多,仿造的 但是电路结构什么的是一样的

网友:
重点是光栅滚轮,永远不坏

网友:
謝謝分享 微动不错呀,金触点的吧。关键点没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