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利浦6910电动牙刷拆解

楼主(2019-12-09):
两年前论坛买的电动牙刷,今天终于寿终正寝。作为论坛的一份子。自然得拆开看看里面的构造。所以,就有接下来的几张图片

因为在拆开后才想着拍照,而且手艺不精,各位看官就当看个热闹。

这是底部的防水橡胶圈

顶部的防水橡胶圈

底部抠掉后,可以整体抽出来

侧面

电池

线圈

主板

没找到不能用的原因。

网友:
两年就坏多半是平时刷完没注意冲洗干净接缝部分,并拔下刷头晾干
这个牙刷的密封件没有螺丝,光靠胶圈可以防水但是不防泡水。。。。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电池的镍片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电池的镍片断了

不是。按键按下去后有声音,但不震动。反正都拆了,用回手动牙刷一段时间

网友:
我3年前买的也是这型号,今年刷头那里的震动机构断了,其它都是好的。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但是不同型号而已!

网友B:
图片是借的,你大概看下吧

拧开这颗线圈固定螺丝,背面还有一颗,然后调整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是借的,你大概看下吧

多谢大佬指点,可我已经破坏性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