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龙韵激光测距仪维修后的故障

楼主(2019-12-09):
前年买了个龙韵的激光测距仪,一次摔过后就报错自动关机了,检查发现是激光管摔坏了,前几天从网上买了激光管换上,能用了,但是误差太大,误差有4cm,A4纸测下来只有25.7cm,60cm的瓷砖只有56cm,3块瓷砖的长度也是少了4cm,这个怎么校准啊,知道的大神告诉我下,谢啦

网友:
软件上校准肯定没办法了,硬件上校准到有可能~

网友:
是原装的激光管吗?会不会和激光管的电容电感啥啊的有关,造成了信号延迟,出来的不准确,估计软件当年有办法,看看厂家吧

网友:
说明书上应该有校准方法的吧~

网友:
估计是元件的响应时间或者分布电容有影响。这个都是亚纳秒级的,相位稍微偏差一点点,就差好多。误差1纳秒都30厘米了。

楼主:
里面有2个激光管,一个向前发射激光管,后旁边有个圆形透镜接收反射回来的光线,后面有个应该是感光的零件,里面还有个激光管,发射的激光通过上方的一个45°的反射镜反射光线,也应该是反射到旁边的感光零件上,应该是通过计算2个激光管反射回来的激光的时间误差或者脉冲还是其他什么原理,来计算距离,里面的激光管上方的反射镜用热熔胶固定,应该是调整这个反射镜的角度来调整误差。但是我调整角度后误差依然存在。下午有时间我上图。

网友(2020-03-20):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得咨询专业的工程师才行。

网友(2020-04-30):
引用 楼主:
里面有2个激光管,一个向前发射激光管,后旁边有个圆形透镜接收反射回来的光线,后面有个应该是感光的零件 ...

解决了吗?

网友A:
前级基准还是后级基准。如果有这项把它调成前级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级基准还是后级基准。如果有这项把它调成前级基准。

这样改也是不准的

网友(2020-10-11):
........这个......比例很准确嘛.....食用的时候:Strive::lol::unhappy::praise:自己计算一下就可以啦!